[問題求助] 請問大大有人修過Digisonic DIS-37 37吋聯碩光電科技

楼主(2011-08-06):
我開機有藍光但是沒有畫面,後來我就打開看電容爆漿,我換了2顆1000UF16V電容,組裝之後測試還是一樣故障,我量了一下輸出電壓5V12V24V都正常,有人修過這牌子電視嗎?有可能是中間顯示卡嗎?

网友:
液晶電視裡面沒有顯示卡.

网友A:
我修過 但狀況不一樣! 因為我看不懂妳的故障描述:)
看來電源是好的,所謂藍光是顯示出藍色畫面還是說LED指示燈是藍光?

网友:
背光有出來,影像沒有出來,聲音有沒有出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先接VGA電腦訊號輸入及AV看會不會一樣的狀況如果OK ,可能為視訊盒故障引起的
如果狀況一樣, 可能為AD板的問題了

网友:
眾神一直在幫你找問題!你也回個話,才能再繼續下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修過 但狀況不一樣! 因為我看不懂妳的故障描述
看來電源是好的,所謂藍光是顯示出藍色畫面還是說LED ...

電源燈會亮~有反應~~高壓管有亮~~有聲音沒有畫面~~

楼主:
電源燈會亮~有反應~~高壓管有亮~~有聲音沒有畫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先接VGA電腦訊號輸入及AV看會不會一樣的狀況如果OK ,可能為視訊盒故障引起的

我有接到電腦上的VGA上一樣沒有好,沒有畫面,接第四台時有聲音沒有畫面ㄛ~~

网友D:
邏輯板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邏輯板問題

邏輯板是最大那塊嗎?那塊有的換,有的買嗎?

网友D:
如果連邏輯板是那塊都搞不清楚.我建議您還是送修.
維修沒有那麼簡單.而且也不保證換了就會好.
說不定還有其他地方故障.又或者數據不同或資料流失等其他問題.

別為了省錢反而花了更多冤枉錢以及時間.
如果真是有心學習.那就另當別論了(花錢學經驗).

网友:
邏輯板故障機率較高,是哪片面板或是邏輯板拍個照量測些主要電壓簡單描述一下來參考

网友:
回复 网友C:

假若不知道是哪塊? 拆機後拍張內部全照看看再告訴你。
這應該是買的到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邏輯板不知道那一塊 ,去爬ㄧ下站內文章就知道了

楼主:
照片看不到ㄚ

到底是.

网友:
放一些圖,看起來較為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連邏輯板是那塊都搞不清楚.我建議您還是送修.
維修沒有那麼簡單.而且也不保證換了就會好.
說不定還有其 ...

+1
昆哥~!
講得很對!送修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只是認為自己要維修.也要有一定的基礎.如果連零件也不認識.電錶也不會量.
那倒不如送修.免得事態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