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氣溫度降不下來(求助高手)

楼主(2011-08-06):
冷氣問題:1.3頓冷氣,4坪多
高效率窗型TW-252DHU(大同)

1.室溫32度,設定26度,冷氣溫度到了27度就降不下來了

2.壓縮機一直轉不停,我再調28度,等了一小時也是不停轉,再調到29度,壓縮機才停止,差2度才停真無言

3.重點來了,冷氣關起來了,冷氣室溫顯示竟然是26度,好無言喔,房間有一支溫度計顯示是29度(已過一段時間了) =  =|||(顯示26度看到鬼)

4.是不是基板壞了或是秀逗

5.有叫修來看,說沒問題那為什麻壓縮機不停,溫度降不下來

6.說正常(無解)講一推好爛的解釋(根本再推卸責任)

7.服務好差喔,又不專業

8.買3台耶,多這樣

9.拒買大同冷氣

网友A:
1.空間太大,冷機機噸數太小(或管路洩漏)
2.設26度,會至25.9~26.1停機,27啟動(指壓縮機)
3.關機時,因感測棒在蒸發器上,那瞬間的感測因無air流動會有此現象
4.應該不是
5.如1
6.同1
7.將蓋板拆下,看看蒸發器出水狀況,若結霜或出水不良則考慮冷媒系統而最嚴重應屬壓縮機閥片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空間太大,冷機機噸數太小(或管路洩漏)
2.設26度,會至25.9~26.1停機,27啟動(指壓縮機)
3.關機時,因感測棒 ...

同意chiou5223 大的說法!

您的第3點疑問不是看到鬼........
如將您的溫度計放在和公司設計的同一感應處...(太接近冷排)...
因關機時沒有熱氣吸入...只感應到冷排附近的溫度...所以您的溫度計應也是顯示相同的溫度!

网友:
冷氣的温度感應只是顯示冷氣出風口温度參考時記房子空間温度相差3到5度所以裝冷氣一定要裝噸數大一點也比較少電.因冷的數度快壓縮機才不會走不停

网友B:
我也同意chiou5223大的說法

買冷氣不能只看坪數,像1樓或頂樓 . 西曬 . 照明燈數量 . 玻璃窗 . 以及會產生熱源的地方,這些都要算進去,最後再多加個0.5噸左右預留一下,如果不會算最好叫經銷商派員到府上評估,免得日後會有糾紛

聽你的敘述你的冷氣應該沒問題

网友:
同意chiou5223 大的說法

溫室效應造成平均氣溫年年升高,,,,,,,,,,,,,
冷氣還是買大一點好,不要按坪數算的剛剛好。

网友:
經各位師傅說明後.....我的理解是...

當冷氣機的降溫能力比需求值高出一些時可以得到下列好處..
1.降溫快
2.到達設定溫度後可以維持室溫一段時間(升溫慢),讓壓縮機
停機一段時間再啟動運作,可以省電些..

网友:
回复 网友C:

關於第二點

是不是用『變頻式壓縮機』就可以到達溫度時,讓壓縮機降頻運轉
1.減少致冷能力
2.省一些電
3.延年益壽

以上三點疑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同意chiou5223大的說法

買冷氣不能只看坪數,像1樓或頂樓 . 西曬 . 照明燈數量 . 玻璃窗 . 以及會產生 ...

冷氣噸數,是大同人員來府上評估的,說1.3頓就夠涼了,覺得被騙

网友:
回复 网友D:

據我所知"變頻式"系統不是指壓縮機在到達設定溫度
後就停止運轉是降速運轉,因為壓縮機啟動時的啟動
電流很大(耗電),傳統的控制方式走走停停耗損了很
多啟動電流.........

网友:
小的覺得如果面對冷氣孔在左邊裝的是左吹,
或是冷氣孔在右邊裝的是右吹也有可能會有這種現象~

网友:
其實買冷氣機最好將商家的建議噸位--跳個2級
(例如店家建議買1.3  則買1.8)
因為銷售人員怕報價太高  嚇跑客人  都只採計最低噸位
當氣溫超過30度時  最低噸位的冷氣就如同1樓所述  冷不下來
如果買家不要一味的比價  銷售人員會勇於推薦最適合得噸位

网友:
照你這麼說是裝太小台囉

熱源過多

該牌冷氣能力是否灌水呢。顆。這我們無法測量

网友:
賣方....專業知識...業績壓力.....
買方....只憑廣告單....購買金額...
安裝人員...有追加最好......簽名..
公司...沒問題ㄚ....
不冷...互推皮球...大家都對...沒有誰錯...................

网友:
冷氣問題:1.3頓冷氣,4坪多
這台冷氣只有3.1KW (2670Kcal/h)只有10680BTU
若你有頂樓 . 西曬 . 照明燈數量 . 玻璃窗 . 以及會產生熱源的地方
那一定噸數不足

网友:
氣密性也有關係喔
比如門窗~冷氣安裝孔~換氣

网友:
我也覺得冷氣應該沒問題,應該是噸數不夠

网友:
你的冷氣是正常的
不正常的應該是是控制機板(包括樓上大大講的溫度感應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3.重點來了,冷氣關起來了,冷氣室溫顯示竟然是26度,好無言喔,房間有一支溫度計顯示是29度(已過一段時間了) =  =|||(顯示26度看到鬼)
這是溫度探頭不良或用錯溫度探頭。
溫度探頭是一顆NTC 負溫度系數熱敏電阻。溫度愈高,電阻愈小。
我手上就有一個實例,應用20K熱敏電阻,結果量到36K (應是用成40K NTC),造成冷氣測溫永遠都是26度(溫控板顯示現有溫度的最低限)。
要証明此,請拿個50k熱可變電阻替換此溫度探頭,你調一下觀察冷氣室溫顯示再來量調整的VR阻值,順便看一下壓縮機起動停止是否正常。
PS. 壓縮機停止後再起動要等3分鐘.

网友:
回复 网友E:

"冷氣關起來了,冷氣室溫顯示竟然是26度,好無言喔,房間有一支溫度計顯示是29度"

此現象並不是溫度探頭不良或用錯溫度探頭,是因為感溫器放的位置所產生的自然現象

大部份冷氣的感溫器是放在蒸發器表面上(有些設計放在線控器上)也就是吸入口,當你開冷氣時室內的空氣被冷氣吸入口吸入,因此感溫器此時就能偵測到室內的溫度,但是當你把冷氣關掉時因風扇停止運轉,此時吸入口沒有空氣再被吸入,這時候感溫器所偵測到的溫度會是蒸發器所散發出來的冷空氣,因此這時候你所看到的溫度顯示會比冷氣在運轉時還要低這是正常現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溫度感應探頭外型相同,但其實還是有不同規格10K/20K/40K。製造、發料時混料很難查覺。
我是想讓樓主依我的方式用顆VR來測,就知是溫控板還是感應探頭有問題。
有手中正有一個溫控異常實物,就是用錯感應探頭造成測出溫度一直顯示26度。
若僅是探頭位置,那別人冷氣為何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會這麼判斷除了經驗之外,其實從開版大的文中也可研判出來,文中說到冷氣開機時溫度始終降不下來頂多降到27度,這表示溫度大部分時間是顯示27度以上,關機之後卻突然降到26度,如果是錯用感溫器或感溫器異常,那麼有哪一種NTC的規格中有辦法做到開機時正常關機不正常呢?

您說道 : 那別人冷氣為何正常? 我想您應該是從事電子相關行業,但一定不是從事冷凍空調,因為此現象並不是只有開版大家裡冷氣才會有,您看2F跟3F的大大他們所說的論點是不是跟我說的一樣呢?他們一定遇過太多相同案例

不過確實是有一些冷氣設計不會有此現象,當然沒有做線控器的冷氣像分離式.吊影式,無線窗型冷氣,這些沒有做線控器當然沒辦法顯示室內溫度,但有做線控器也有不會有此現象,原因是因為設計者讓冷氣平時只能顯示設定溫度而不是室內溫度,當冷氣關機時線控器上的顯示器也一併關掉,因此不會看到溫度一直往下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冷氣問題:1.3頓冷氣,4坪多
高效率窗型TW-252DHU(大同)

小的個人判斷...應是噸數小了一點!
至於看到鬼的問題....
請將原廠感溫棒拉到機器外部...不要接近出風口及冷排....
請做一簡單測試之後...再來告訴...您的進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