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時鐘DIY製作中(8/15更新)

楼主(2011-08-06):
這是收到的東西,現在開始來試看看怎麼自製,要花點時間了
NEC的VFD外觀與尺寸
暫時通電,全部輸出的形態

STF16360,QFP44的,所以要先作個轉板方便試作
接上8951和STF16360作驅動及輸出測試
目前只有先把VFD驅動作程式寫一些
剩下的要寫時間讀寫及記憶還有按鍵及電源
看樣子要花點時間了,

目前的接線全景,時鐘可以正常動作了
也可以設定時間了
設定成有12時制與24時制兩種選擇
由於要雙電壓,所以使用一個簡易RC振盪產生燈絲電壓
調整振盪週期來改變VFD的亮度
接下來再來作定範圍的整點報時了

网友:
哇!!來了,轉接板的layOut 來一個~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回复 楼主:

LEGION大;
   拍拍手!! 想要問你可否幫大家代購零件 VFD 89S52 16360 1302 ... 還有 1302可以多買一些嗎? 假如可以直接向對岸採購那費用鐵定可以降低不少!! 萬事拜託....

网友:
20幾年前有買一個自組套件VFD的時鐘給老媽用到現在還在用
最大壞處,只是停電都還須重設定時間
期待LEGION版大的作品

楼主:
回复 网友A:

antlu大你想的太多了一點,
作作玩具而已,有興趣的人零件部份到時再請自行處理
目前大概一星期只有兩天有空寫這個東西,
所以會花點時間來作,大概要一兩個月才會完成吧
加上原本是請朋友代買,因我沒有大陸的戶頭可存錢
結果朋友幫買了10PCS的VFD及10PCS的STF16360給我,
所以最後應會作完整LAYOUT出來,要交出來給朋友4個
還真是自用送人都可以,
現在也只能硬著頭皮作完整的東西出來
所以會花點時間來作的完整一點,
現在在寫DS1302的部份,所以就請慢慢等吧,
再加棵CR20XX的鋰電,那就不怕停電還要重調時間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LEGION大:
  可否先把線路圖分享出來,這樣我好練習寫C以及16360的驅動程式,或許你會(私底下)笑我不自量力,不過,我還是想要練習練習!! 方便嗎? 這幾天等你的電路,太無聊了,想做一個 漏水警報器,因為家裡的馬桶 或是水龍頭會忘了關或是故障,想把水車的聲音取出,再配合簡單的892051 來驅動提醒家人....

PS: 16360是不是 把要驅動的字節透過 8BIT的映像*4 就有32個字節,然後一次送出 32個PULSE 和32字節對照,這樣就可以推動字節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電路圖倒不是問題,不過因為STF16360是負電壓和VFD不能同組接地,
所以和燈絲的電壓會變成兩組獨立電源,現在還是一邊作一邊修改電路
想看看有什麼方法可以弄成一組12V輸入便可以動作

而STF16360等於是36組的串入並出,你把它想成74164之類的IC,一次串4棵半
不過等於8*4再加1組4,而且因為是負電壓動作,
所以輸入值為1時VFD變成+5V才會有動作,輸入值0時VFD輸入-20V則不動作,
別看原始的時序圖,不知是那個天才劃的,正常會劃成幾張,
這天才劃成一張,讓人完全看不懂,電源的部份我先拿掉,因為還在改
基本邏輯結構就差不多是這樣了,就請自行參考

至於水車啊,用聲音聽是很奇怪的作法,一般應是作液面偵測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LEGION大:
     93C46 EEPROM用意做? 是否因為 89S52記憶體不足,才需要這個IC? 記得 DS1302好像也有一些內建記憶體?
    水流警報,因為家裡的水表後方加裝"加壓馬達"以備缺水之用,平常沒有家電源,只要有用水,它就像是計數器一般,會發出噹噹的聲音,假如,馬桶的水位控制閥故障,水會不停的流,於是會不停的發出聲音....

网友:
.......玩具.....

你的玩具都很嚇人.....
這幾天我把之前的土砲電源照片整哩一下順便放上來~~
現在就只缺那個PG訊號問題...沒PG..就沒辦法監看....
這問題要解決一下..要不然還要做各開關..有點麻煩...

土砲電源的電路板..等我再比較有控的時候..
會把第二塊板子移到背面去...
這樣以後要測試也會比較方便..至少調整.與拔插線路
比較不會把板子給拔壞..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直沒注意到DS1302內部還有一個小的RAM區,
加93C46只是因為腳位還剩很多,順手先加上去佔位置,
所以才會說東西都還沒作完,電路還在修改中
至於水流警報類的,自己沒想過這類功能,所以除非可以完整說明功能原理
不然還沒辦法去想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個是之前為了取得PG時間加的,
所以才會以他前基準觸發點,最長是2秒吧
只要在空的腳位作個開關
然後軟體修改成先判讀是否讀取PG信號,
那就應該能解決這個問題了.
玩具.....
作玩具其實還是挺有趣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LEGION大:
   你的意思是,可以不用加EEPROM也可以把電子鐘完成囉!!
   水流警報:我利用麥克風取得水流的狀態,只要家裡的水管總表有水流通就會發出聲響,假如水流的時間超過設定如 300秒就表示,用水異常,這時候就要發出警報,提醒家人要檢查用水異常的地方,例如 馬桶的補水開關故障沒辦法停止...或是老人家忘了關水龍頭,假如在計時的期間聲音停止超過10秒,就表示用水沒有異常,就把計數(計時)歸零(清除)....

网友:
請問前輩們

VFD
暫時通電,全部輸出的形態

要怎麼辦到呢 煩請告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實我是想作個整點定時叫聲,
不過又想可以設定時間範圍,例如早上8點到晚上10點才會叫
其他時間遇整點則不叫,如此一來便需一些預設時間記憶,
閙鐘也是,但需要用閙鐘嗎,有點奇怪,
至於如你所言,大概會用個電容式麥克風貼著水管,後端麥克風加個放大小電路
輸出再用一個LM393之類的電壓比較器,如此一來流水音量大小基準點的調整
則以LM393作為準位調整標準,丟給MCU則只有0或1而已,這樣電路就不會很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燈絲送電,柵極及陽極送電,這樣就會全亮了
不過需要兩組獨立的電源吧.一組給燈絲一組給陽柵極

网友:
回复 楼主:

LEGION大:
    程式已經寫好了,也驗證過了,只有197 BYTE,很小!! 因為沒有按鍵,一個輸入 水聲檢出 一個輸出BUZZER ,P1 輸出給LED 顯示計數狀態,今晚把 聲音檢出的電路做了出來,卻發現拿到水管處並不會產生訊號 0/1 ,真有一點"喪氣",我猜想會不會"拾音器(麥克風)太小了還是其他原因,可是"彈指"會有動作!!或許還需要些什麼吧!!真的不行的話,可能要裝上"流量檢知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http://bbs.pigoo.com/thread-30828-1-1.html  這是我先前的經驗,你試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LEGION大:
電路圖請參考 高音鐵器敲打聲音 偵測不出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電晶體的E腳直接接地
LED往上移到1K與電晶體中間
動作會較靈敏
不然電晶體的倒通電壓必須 0.7V(Vbe)+2.8V(LED VF)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對電容麥克風而言彈指的音源算是很大
而水聲算是很小的,如果有示波器可以看的話
應該就會發現是音源太小,
一般至少會放大個100-200倍左右,
但是放大後還是很小,或者換個雙OPA來放大,會比較好些
所以才會說放大後再加個電壓比較器來作判斷
但是一放大時背景音會跟著進來,誤判機會會變大
如果又想對特定音頻作選擇時,可加棵如LM567之類的PLL作鎖定
不過會越作越複雜,也許裝上流量檢知器反而會容易一些.

网友:
感謝 legion大 & antlu大的指導!!
受益良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LEGION大:
      以前有聽說過PLL 沒想到LEGION大連這方面都有了解,真是太偉大了!! Orz......
   已經把電路試出來了,只能用在"聲音"錄音 或是一些需要連續觸發的電路....當然若安裝水流開關納隨時可以動作...

楼主:
目前時間正常也可調整,
可以切換選擇12時制或24時制
程式大概剩下設定範圍作整點報時,
然後看看電源部份有什麼辦法可精簡
然後就可以開始LAYOUT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LEGION大:
      我現在燈絲電源電路還在尋覓中,可否分享一下您說的震盪電路,從入門電子學到現在,震盪電路一直是最弱的一環(高頻更不用說了!) 你的震盪電路還可以"調VFD亮度"真是神奇的傑克啊! 我昨天把我的程式燒好放進電路上,發現"全亮"我猜想應該是驅動電晶體的偏壓電阻用100K,所以我剛剛去買了200K電阻要試看看有沒有效果...可能是"全都亮"的關係,所以時間都不會變化...

网友:
震盪電路控製亮度應該是pwm原理的樣子,至於電路怎做我只知道555可以產生震盪,
實際上沒去用過!學藝不精!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面電路請自行參考,不過線圈就要自己繞了
VFD的電流不會很大,所以漆包線就不用太在意粗細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LEGION大:
感謝你的線路圖
這是網路的資料  您過目看看!!
我的時鐘 經過把 驅動的電阻 100k 改成200k之後,原先全部顯示的現象變成閃動字,只是,顯示時間約3~4分鐘變換一次時間,
5:12 ---00 07 57
8:04 ---02 59 09
8:07 ---02 57 20
8:11 ---03 07 30
8:14 ---03 09 97
8:17 ---03 07 57 ....
程式找問題中... 發現了a這一段一直亮著所以97實際上是 47或是 41..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要請你自己找一下為何A的這一段會一直亮著,
在對應表中要自己看一下丟出的字元和數字是否相同,
不過之前你使用倒數計時的時侯顯示不是正常嗎
如果結構相同時,為何現在會不同,
除了字元顯示被改了,如果換了電阻變成閃動字,
那麼便是在VFD本身的三個電壓你有什麼地方不對,
而若顯示字元正常時,那便是時間取樣有錯

不過也許你應先把硬體的部份先確認沒問題再去處理程式

換成是我的話,我會先將程式作字元顯示來測試
寫個一小段然後每10秒換一次,如"1234" ---"5678"---"9012"
先確定VFD電壓及顯示字元及VFD掃瞄方式是否正常
都正常了再來找程式問題,不然基本的沒先解決會很難找出原由的
這就是上面圖中我拿到VFD及DRV時先要作的是先丟字元顯示
沒問題時再來開始寫程式的,基本問題先解決不然會掉進程式的死胡同里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LEGION大:
    1.發現a那一段有bc 短路,目前已經解決..
    2.以前都使用4位這一次使用6位 (時 分 秒) 我把掃描的時間縮短之後有改善,但是,仍有一點閃爍,這問題不大...
    3.最頭痛的是 程式設計100ms讀取1302一次,然後顯示出來,結果卻是 90秒讀取一次,有點想不通,於是 我把程式 寄給你了,有空幫我看看,指出異常就可以了,我自己修改.(DS1302 和 石英都更換過了)
          感謝! 感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LEGION大:
   真厲害!!居然用這一招,還自己繞變壓器!! 高中畢業後在變壓器工廠當了18個月的學徒,有一些經驗,但是怎麼也想不到會有這麼簡單的"變壓器" 照片上的圓圓的那一顆,看起來超簡單,我想材料應該容易拿到,我來試試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LEGION大:
   今天找到了 時間無法每秒顯示的原因,因為我程式中每次中斷就顯示一次時間導致 2MS 就會顯示一次每秒鐘要顯示500次 每顯示50次要去讀一次DS1302 以致於造成讀秒之後到顯示該時間的"延遲",不過把中斷顯示取消之後閃爍的非常嚴重,這方面我再找找看要塞在哪裡才不會影響到"視覺暫留"...看樣子要從基本的machine cycle計算時間以及視覺暫留的時間需要多久來下手了(基本功很重要)

閃爍問題已經找到有改善,但是還沒完全解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視覺暫留只要每秒20次以上就可以了,
一旦覺得會閃時,那表示速度是不夠的
讀資料顯示一下,主程式偱環內顯示一下,
作按鍵及資料比對時顯示一下
但不要在固定計時中斷去顯示,這就是動態顯示的注意地方
沒有太大的問題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legion大:
   感謝!! 我會銘記在心!!

网友:
LM2577-ADJ 三輸出電路試做
基本架構已經完成了
磁芯用的是
電腦的電源供應器輸出濾波電感繞製的
因為總共有8條線 (輸入2條,輸出6條)
所以每一條都要做好標示,以免搞混

楼主:
回复 网友D:

東西有收到了,不過還沒時間拆封,
這個星期天有空時我再來試看看,
不過電流佷小應該不用這麼粗的漆包線
目前用36號的應該就夠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為目前手邊只有0.5mm的漆包線
所以就全部都用0.5mm的囉

輸入一次側30T
R1=1K   R2=3K
輸出二次側
+5V  /  17T          3V   /    10T          21V  /  50T
+5V輸出=4.9V    3V=2.6
21V必須加一(稽那+電阻)並聯穩壓,不然空載電壓會持續升高超過50V
目前測試最低輸入電壓5V,尚可正常動作,不過電流是12V的三倍 (相同負載)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這星期來試試,不過剛才拆封來看
雄爸謝了,還多了幾棵別的,
等星期天時來測試,再來決定使用那種模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升壓電路是你的拿手,可否請你把線路PO出來...

网友:
回复 楼主:

legion大:
    我把顯示的次數增加 每次掃描 每次更新1302 ...結果的確閃爍變小,但是亮度沒辦法提高,我看你的燈絲電路可以調亮度,是調整頻率嗎? 我現在的亮度很低...提高SEGMENT GRID電壓又會"漏光"的現象...
另外:每次改程式都要拔插IC有些煩,請問有沒有"懶人"的方式,就是ISP的方式,請問可行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電路是參考官方資料第19頁線路
只不過,目前尚有一些技術上的問題尚待解決
因為是多組輸出,當輸出端的電流負載不平衡時
各組的穩壓會出現異常
目前電壓迴授偵測是在+5v,不論輕載滿載都很穩定
可是-21v卻會受到+5v輕載滿載的關係,電壓會出現嚴重波動
多組輸出穩壓,一直以來都是我的致命傷,截至目前技術還在原地踏歩中

或許LEGION大有更好or其他解決方案吧

896.47 KB, 下載次數: 12

网友:
電流不大的話,可以利用TVS或是齊納二極體,跨接在-21V間,壓制掉過高的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有拆過CANON印表機的電源,我印象上他把多電源輸出各經過電阻回授回來控制TL431,是否因為這樣電壓會比較穩定一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LEGION大:
    有幾個疑問? 1.我自己繞的變壓器電線比您的較粗一些,電晶體編號不相同,但是我的輸出波形很尖,有改善的方法嗎?不能樣一般方波嗎?
   2.可變電阻調整會改變頻率對不對?
   3. 我平時加電壓時會有約 100mA的電流,但是用這樣的電路12V 電流卻很小(好事),但是,這是為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剛好都在忙,這個星期天看來也沒空作東西
不知道antlu大你現在在講的是那一個電路,如果是我作的RC振盪的話
1.線的粗細沒什麼太大問題,因為電流小,所以差別的是繞的匝數比,
電晶體也沒什麼關係,頻率不高電流不大,所以差異不大,
至於輸出是方波,建議只能在無載的情形下去看波形,才會知道是那里有問題,
因為RC振盪輸出本身應該是正弦波,
2.改可變電阻會改變頻率嗎,對的,會改變振盪頻率,不過2SC1815應是隨手可得的普通之物,應該不會搞的更雜吧
3.不太懂何謂平時加電壓有100mA而這樣電流卻很小,說實話有點沒有頭尾及是什麼電路下
所以有點無法回答,
可否告之現在是在什麼電路之下,什麼情形下有100mA,什麼情形下電流很小,不然是猜不出來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LEGION大:
    不好意思!沒有說明清楚. 我照著您的震盪電路繞變壓器,匝數比  20:3 電線比較粗,我加上燈絲當做負載,因為以前我直接用電源供應器3.3V給燈絲那時候電流指示100mA,現在使用您的電路12V供電次級給燈絲做負載,發現電流表指示幾乎沒有動,當然亮度也很低,所以我才要問有沒有方法可以提高方波的波形,因為現在的波形很尖銳,(我還沒有拍下來),我懷疑波形過尖銳造成燈絲電流不足...我計畫再繞一個變壓器,我已經繞了兩個,第一個線更粗,第二個銅線細一些,第三個預計會更細,真的再不行就要改電容值,我目前的頻率周期是6us 約160KHZ吧!! 把電容改成473您認為可以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RC振盪電路振出來的波形應是正弦波,
如果振出來是方波那已是不對了,
最上端的電阻1K的部份不要動他,不然你改成5V供電,然後把3K換成500歐姆,
我試了一下可以振出很漂亮的正弦波,
至於電容可以試一下,換成473那整個頻率便會往下掉,
不然可以試看看12V供電時,把3K換成1K,不過整個動作電流會往上拉
3K我是固定在限制成最大電流,可以降低試看看,
不過振出方波我還是覺得有什麼地方不對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Legion大:
    今天晚上拆了一個步進馬達(裡面的銅線比較細)變壓器已經繞好了明天會把它焊接好試用看看,您的電路以前學過好像叫"無穩態振盪器或多諧波振盪器"記得好像是方波,12V換成5V變壓器一次側和二次側的匝數比 20:3 不會影響電壓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LEGION大:
    VFD燈絲差異大不同,三個VFD電流差異很大,用你的電路推 A燈管 一點就亮了, 推B燈管 要把3.3K電阻並上1.2K電阻才會很亮,推C 燈管只是"微亮"把電壓加高亮度增加但是會"漏光"(不幸的是這個最不亮的是我現在和接的VFD),看樣子只能再把電流調高(再並電阻),電壓12V應該是MAX了...
ps:這下子電流表有動了約20mA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記得VFD的燈絲都差不多,不過即然同一個電源會產生不同結果
那麼便是燈絲的電壓都在不同範圍,
而漏光的問題應該要考慮陽極的問題,記得有篇有關VFD的文章應可以參考一下
至於20mA的電流,其實這才是正常的,一般應都在20-30mA之間
因相機及主機板故障,故這幾天都沒空玩VFD,
下星期看有沒有時間來玩了,相機要送修,主機板修不好要換新的,
看來是普渡時跑去工作沒在家拜拜的關係,

网友:
回复 楼主:

LEGION大:
    變壓器已經到了第四個,越繞越熟練了,昨天還把34063的資料拿出來,我打算用12V提供給 陽極和柵級 34063提供給5V使用你的電路用在燈絲上面,我把線圈匝數都增加了一些,次級多繞了幾圈(多少已經無從算起,因為是圓形鐵心很難數匝數)反正您設計的電路可以調整亮度,只要調到滿意的亮度,燈絲不會紅就可以了不是嗎?
   洞洞板已經被我用光光了,找時間再去多買幾片,懶得洗板子就只好一條一條線接了...
另外:還有零件團購的問題有著落嗎?有代購服務嗎? 我想雄爸爸和我都有需要,我們都住新竹距離也不遠...假如你有代購來源卻工作忙,我可以來接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個我的電腦主機板掛掉,現在找塊新的找個時間重新安裝
現在只能用小孩的筆電上網
由於連ICE都沒了,CAD類的也沒了,還真的沒電腦什麼都沒了
所以要全部重裝然後才能繼續下去,這個星期天來搞定電腦
至於燈絲會紅那可是過頭了,當心VFD會短命的
現在大概只要電源部份搞定就來畫LAYOUT
目前是想作成兩塊,1塊是電源+STF16360+VFD
另1塊就是MCU+電池+按鍵+DS1302
雄爸的方式作了一下,發現5V部份和其他電壓組會互相拉引
這有點困擾,在試想用5V一般USB電源經RC振盪產生-21V及3VAC
如此一來5V有了,-12V及3VAC也不會相互干擾,電腦搞定時來試試
看相機送修是否修好時再拍照來看看,
相機送修2500,快門組換掉,哎,...........
另外零件到時再想想,團購之類的我沒辦法,不想和金錢類的有關聯
畢竟只是興趣大家作作玩具,找看看有誰能幫忙代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LEGION大:
   您真是運氣不好!! 上次我的CANON40D相機的快門掛了也是2500換了2個馬達...
我的VFD用了你的電路之後現在已經繞了第四組線圈,我打算使用12V電源用你的電路提供3V燈絲,5V就用34063 把12V降成5V使用,我目前都使用洞洞板 所以STF16360+VFD可能要靠外力了要不就是改寫驅動程式... 前天買了大片的洞洞板乾脆把整個電路坐在一起...
    今晚,把最早的 4鍵LED倒數計時器(洞洞板)加上DS1302 改寫成功完成時鐘電路,因為簡單只用單一5V電源所以隨時可以插電還不錯用...謝謝你的電路.

网友:
自從"彈珠汽水"事件後,管理部各大主管都特別關心
最近也都在忙著內部整修的事項
所以也就沒有時間做玩具了
稍有一些些空檔時間,都是在找"ISP燒錄器"的相關資料(當初買Arduion多買的)
花了好幾天的時間,才知道"編輯""燒錄"是不同的軟體
且ISP只支援某些MCU,搞了好幾天最後還是放棄這個"ISP燒錄器"
想說,每次要喝牛奶都還要麻煩別人也不是辦法
乾脆自己買一頭牛(德源科技G540萬用燒錄器)想喝現擠就有
操作介面全中文,隨然價格較網拍貴上很多,至少售後服務會較方便
至於這個VFD的電源,我想兩位心理也都各自有底了,小弟我也就不再試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沒想到CANNON的也有快門組的問題啊,
我是死忠的NIKON族,連眼鏡鏡片也是用NIKON的1.60系的
而12V降5V我想會不會使用一棵7805比34063來的方便些
如果電流不大的話,
至於VFD就等我這週把電腦修好再來趕進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G540應該也還蠻實用的
有較常使用的話,其實一台燒錄器也能用很久
自己這台也用十來年了,還是很好用的
至於電源的部份,要不是雄爸你有先試作,
還是要走不少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彈珠汽水事件真的會把你"操翻",玩玩具慢慢來,萬用燒錄機很不錯的工具,我上網看它賣2200還算合理吧!!我當初買的892051燒錄器(小小一個)就要幾百元,我是因為上網買89S51回來沒辦法用我的實驗板燒錄,才知道蝦咪是 ISP  家裡還好有一部舊電腦有print port,於是動手自己做... 電源部分讓我學到不少,第一次自繞線圈也算是樂趣...

网友:
回复 楼主:

LEGION大:
     最近想到 ISP 燒錄問題,先前都是用實驗板下載程式再裝上IC座上,覺得很不方便...

网友(2011-11-03):
LEGION大:
   以下是我要測試的程式

  void PT6312_Write (unsigned char data)// 適用於命令資料
{
STB_CLR; //初始
for(i=0;i<8;i++)
  {
    CLK _CLR;
   if (data & 0x01)
     {
       DIN _SET;
     }
   else
      {
        DIN _CLR;
       }
    CLK _SET;
data=data>>1;
}
STB_SET;
}

void PT6312_Init(void)
{
CLK _SET; //初始設為 HI
STB_SET; //初始設為 HI
PT6312_Write (0x02);//CMD1 設定寫入
}

void main(void)//test VFD display send fix data
{
   unsigned char i;
PT6312_Init();

while(1)
{
  PT6312_Write (0x40);//CMD2
  PT6312_Write (0xc0);//CMD3 start address0x00
  for (i=0;i<8;i++)
{
  PT6312_Write (TempData);
  }
PT6312_Write (0x02);//CMD1 6dig 16segment
PT6312_Write (0x8a);//CMD4 6/16 pulse width dim control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G540應該也還蠻實用的

LEGION大:
   目前遇到一個棘手的問題,就是燈絲電壓也要負的,如此一來好像除了用變壓器之外,其他方法還想不出來,如何獲得高電流浮動電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A:
LEGION大:
   目前遇到一個棘手的問題,就是燈絲電壓也要負的,如此一來好像除了用變壓器之外,其他方法還想 ...

不是用個LM317降就好= =?還是嫌效率不夠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是用個LM317降就好= =?還是嫌效率不夠好?!

我想不出來ㄋㄟ  單一5V輸入 要輸出 -25V 10mA   3.3V 100mA  要和-25V有 3V的位差...

网友E:
-25V做什麼的?
3.3V是燈絲用的?

p.s.我的時鐘遇瓶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不出來ㄋㄟ  單一5V輸入 要輸出 -25V 10mA   3.3V 100mA  要和-25V有 3V的位差... ...

不好意思,現在才看到,今天去作冠狀動脈的CT,這陣子大概都會和健康問題玩一陣子吧
基本上燈絲只有用直流或交流,應該沒有負壓的問題,但燈絲電壓是獨立的,這個要注意一下
5V輸出要有-25V,3.3,那麼便是一組作負壓轉換,+5V-->-25V,電流小的話那用34063便可以了
5V->3.3V那看你要用LM317或是3.3V穩壓IC都可以,不過這時便會發現-25正壓和3.3的地都在一起了
所以VFD就會亮了,參考看看,精神有點不集中,不知道自己在寫什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25V做什麼的?
3.3V是燈絲用的?

其實請自己仔細看一下,就會發現問題了
-25V應是用驅動晶片才會用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現在才看到,今天去作冠狀動脈的CT,這陣子大概都會和健康問題玩一陣子吧
基本上燈絲只有用直流或 ...

LEGION大: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我最近在探討 PT6312 這一顆VFD驅動IC,我用 DVD的電源 ac3.5V  +5V  -25V 一切正常,我因為想要把它簡化,繞變壓器失敗率很高(又有高頻聲音),我以我把單電源 5V經過 LM317類似的穩壓IC降成可調2.5~3.5
另外用 34063把他升成負壓-25V可調(-22~28),但是裝上去就是不亮.....,我量了一下 DVD的電源 發現3.5V的電壓是 -20V...於是才想到燈絲電壓要用負壓 ,我實驗用 電池 2* 1.2V 並且在兩電池中間接一個電阻22K到 -25V的地方,沒有接地喔!! 結果 我的VFD就亮了...成功. 所以我才想到要求助...因為我想不出單一電源可以達成這種需求!!! 假如有兩個變壓器 一個負責 3.5V 另一個負責 5V & -25V  再把 3.5V 的一端和-25V接在一起,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GION大: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我最近在探討 PT6312 這一顆VFD驅動IC,我用 DVD的電源 ac3.5V  +5V  -2 ...

基本上DVD本身的電源應是交換式的模式
所以依你的模式變成要作成獨立的3.5V電源
那就參考之前我作的用來作燈絲電源的非穩態振盪也可以
基本上這就應該能使用一組電源供應來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上DVD本身的電源應是交換式的模式
所以依你的模式變成要作成獨立的3.5V電源
那就參考之前我作的用來 ...

legion大:
   我之所以不想用變壓器的原因是因為目前只成功過一次,還有副作用就是有高頻的聲音可以聽得見!!

网友E(2012-01-11):
引用 楼主:
基本上DVD本身的電源應是交換式的模式
所以依你的模式變成要作成獨立的3.5V電源
那就參考之前我作的用來 ...

成品有下落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成品有下落了嗎?!

其實東西去年11月時就已作的差不多了
只剩限區段的整點報時還沒完全寫完
本想加上GPS作時基校正用,不過因為某些原因
這陣子都改成在研究如何使用硝化甘油和研究血脂問題,
大概過年時在家里蹲應該會把它完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實東西去年11月時就已作的差不多了
只剩限區段的整點報時還沒完全寫完
本想加上GPS作時基校正用,不過因 ...

legion大:
    身體為重,不要太過勞累喔!! 硝化甘油 不是作炸彈的嗎?聽說很危險! 要注意喔!!
    GPS 校正是不是要看到"天空" 第二代晶片窗內2米是接收極限,實用性上面會打折!! 功能上倒是挺炫的!!
   我們這裡的資源回收場 我看到許多 HOLUX GPS 接收器 應該30元可以買一個沒問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legion大:
    身體為重,不要太過勞累喔!! 硝化甘油 不是作炸彈的嗎?聽說很危險! 要注意喔!!
    GPS 校 ...

硝化甘油...吃的那種是舌下含錠,可以擴張血管,當心機梗塞時快點服用一顆。

在炸藥上,好像是諾貝爾發現的東西,因為甘油碰到硝土,然爆炸而讓他發現的黃色炸藥,很不安定,好像受到撞擊就會爆炸...

网友:
我覺得legion大研究的應該是含錠。
legion要多保重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gion大:
    身體為重,不要太過勞累喔!! 硝化甘油 不是作炸彈的嗎?聽說很危險! 要注意喔!!
    GPS 校 ...

我想antlu大還沒有人會去作危險的事,
不過比較常出現在腦中的是電影常出現那種小罐子在演戲的情形
回收場如果有GPS的接收器,方便的話可以幫我買幾個來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antlu大還沒有人會去作危險的事,
不過比較常出現在腦中的是電影常出現那種小罐子在演戲的情形
回收場 ...

OK!! 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硝化甘油...吃的那種是舌下含錠,可以擴張血管,當心機梗塞時快點服用一顆。

在炸藥上,好像是諾貝爾發 ...

這個只是剛好手上有兩罐,前陣子有時都在研究效果如何
後來才發現原來連續吃到第三棵時,就應該坐車去兜風了
不過不是心機一般胸口的小兄弟是沒空幹這種事的
現在快搞定了,準備玩通通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只是剛好手上有兩罐,前陣子有時都在研究效果如何
後來才發現原來連續吃到第三棵時,就應該坐車去兜風 ...

legion大:
     今天去了資源回收場只找到兩個 HOLUX的斷頭GPS,就是CABLE被剪到底,所以你要把它"暴力"拆開才可以接到線喔!! 給我你的住址 我好跟你寄過去 另外我有一些LED 我會附上一些...

网友(2015-05-16):
我也買了一個VFD電子鐘套件, 這裡有一點我不明白
在安裝手冊裡有一段
3. DS1302時鐘晶片的辨別方式:
正常的DS1302的Pin-4對Pin-5的電阻值約為40K至60K左右;仿貨約150K,會產生時間重置、不走或錯亂,及發熱的情形。
仿貨發生發熱情況時,請不要裝電池。或拔掉IC的Pin-1,避免過熱燒毀。

我看大家都好像有用到這顆 DS1302, 但也都有裝電池, 我在買這套件前特別上網找了MAXIUM 原廠IC , 很多人都賣40以上
我找到一家很有良心的賣家, 原廠, 才15元, 我想請一下,  大家都有特別注意這個問題嗎??

我這個套件的電路好像跟大家自製的電路差不多哩, (買回來自己焊完的成品)

楼主:
記得同個電路進口原廠的不會發熱,但大陸製的會發熱
VCC2是5V,電池是3V或充電電池3.6V
所以送電時對電池會充電,結果不知是不是大陸製的不會有限流
所以有時會有400MA或700MA都有可能,大陸製的便會冒煙了
只要沒加電池,大陸的也不會發熱,所以是充電的問題
解決方式大概也只有在VCC2的來源加個電阻作限流,100歐姆-1K歐姆試試
基本上作個限流,應該就沒太大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