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氣接收器頻率????

楼主(2011-08-07):
朋友的冷氣機型為日寶ZW-36
使用的遙控器為萬用型 ARC-626
目前遇到的問題是..
先前使用此萬用型遙控器都可正常作遙控
但今天早上..卻無使用了
用數位相機確認遙控器是正常的
目前懷疑是接收端出問題
若要更換紅外線接收器..
有人知道要如何知道其頻率嗎..

网友:
有沒有可能是萬用搖控的設定跑掉?

如果不是,先換紅外線接收二極體試試.

网友:
一般是你的冷氣電腦主板有問題因電腦板不良空焊

网友:
我的LG冷氣就換過接收二極體,換過就好,因為潮濕的問題,讓二極體故障了,所以用熱溶膠包起來,露出接收部分即可.

网友:
可先檢查接收二極體是否空焊。
遇過接收二極體因受潮有氣化物在針腳上,刮一刮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各位大大的熱心回覆
而我依小泥巴所提供的方法
把接收器端的三支腳(己發黑)
用小刀刮一刮後
目前遙控器...正常使用中

不過..雖然遙控器可正常使用了
但仍不明白
若有遙控無法正常使用
若是紅外線發射器或接收器損壞
在購買備品時
只要買跟原遙控器線路上相同腳位數的發射器or接收器即可嗎
還是有其它注意的

网友:
我家的東元分離式冷氣也有相同問題,將室內機的接收器的3隻接腳上的黑色氧化物用刀片清除後,就恢復正常,因為該冷氣是認識的安裝的,有拿一個新的接收器給我,要價500元,他跟我說清完後用熱溶膠將接腳包起來以後就不會了。

网友:
換一組新的公板電腦控制器才500全新為何在那修補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是東元這一型冷氣的通病

网友:
這是東元這一型冷氣的通病
+1
常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