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板橋附近之維修高手

楼主(2011-08-07):
大家好:
小弟目前有110pcs電源供應器(非電腦用之電源)須維修,
規格 : 輸入220VAC 輸出28VDC 100W
家住板橋 , 想找住附近之維修高手幫我修理 .
有意願者請與我聯絡 : hor8864@yahoo.com.tw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是這種開關電源嗎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734451950 , 看到這種售價,不知維修費會給多少coco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是這種開關電源嗎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734451950 , 看到這種售價, ...

如果是的話那價錢應該不錯
貿易商貨的話也破千了
有掛牌的話最少也近兩張
在加上維修工資~應該在3張左右
這樣算來的話~~利潤很高~~價錢應該不錯

网友:
回复 网友C:

維修利潤很高???
兄台是不是都不算零件費、工資、維修保固 ?
1台才NT$600商品,維修費能夠收個NT$300就偷笑,但是光拿去買零件就所剩不多,若是修理時未更新快損壞零件,對方用沒幾天又故障,這要怎算?
開關電源這玩意多是用於24小時長時間工作商品,修理後的保固責任,維修者是難以承擔。
ps. 這開關電源是28V,不是5V的,光是使用濾波電容成本就非常可觀(耐壓是要50~63V)。

网友:
有 case 談.想做的就去談
談過後覺得可以就接.
不合成本就不要接.
都是一個機會.
一直評論.
好的 case 不會自己送上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個....咱們算的是不一樣的地方
兄台算的是維修電源供應器
小的算的是更換/買賣電源供應器
然後猜釋出最高利多

网友:
呃~誤以為這是LDS區  拍謝

网友A:
回复 网友D:

把新品價格和維修責任與風險來提示給需求雙方不是比較好。
讓委託維修者能將新品購入納入考慮方案及採用維修方式可能遭遇的風險,也讓受委託者能盤算利潤及自己可能要承擔的責任。
若在有限的經費下(已知新品採購價格下),維修者為保有利潤可能採用最低成本方式接案,就是不處理隱藏性不良,不更換已劣化元件。甚至用殺肉元件替換,這些商品完修後,若用於需長時間工作場合,極可能短時間內就出狀況。若維修者用新品全數更換不良、劣化元件,成本勢必不低,但委修人不見得看到維修者的用心及良心,那不是做幾天白工。甚至還要賠上零件採買費用?
不要把別人善意提醒當成是惡意批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D:

把新品價格和維修責任與風險來提示給需求雙方不是比較好。

slimboy大大
你提示的都對.也沒錯.
新品一年保固跟三年保固的售價一定是不一樣的.
維修品也一樣吧.
維修後的東西保固的長短,維修的過程,以及更換的零件
一定對維修的費用有影響
所以想接的人去談談.
我只是想表達說.
這是個工作的機會.
不要一些子就給了太多的負面.
委託維修者有一定的維修量.不是散客.
有談有機會啦.
有談有機會啦.

p.s 如用詞不當別在意
還有他好像貼錯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