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承啟k7主板的BIOS!

楼主(2011-08-07):
如題:
不知有哪位神明保留此主板的BIOS,可以提供一下,謝謝!如圖照:

网友:
atun大,具體的故障狀況是怎樣呢?有時候不見得是BIOS故障喔!
尤其是這種8237的南橋。

网友:
atun大,請問這塊板子的型號是?承啟的型號通常是貼在最後一排slot的側邊。

楼主:
都找到了!也燒過了!
型號是SKT600:
http://www.amdboard.com/chaintech_skt600.html
BIOS在這邊:
http://driverscollection.com/?file_id=34320
原來偵測卡C5
查檢BIOS為空的,所以想燒看看,
現在燒好了,更爛!卡C1
就不知我找的這BIOS對不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輪快要變大輪,功力真的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大仔~!提供!

网友:
剛好我有一片同型號的板子,不過還沒修好(不開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仔~!
真的一模一樣,我的是V2.0,可以幫我看看你那片的BIOS,還OK嗎?
傳上來好嗎?

网友:
卡c1檢查記憶體供電線路
有時記憶體電路有問題也會卡C1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沒有啦!是手邊有一張板子確實是這樣南橋有問題,造成不開機,加上還有正常運作的板子,實際去檢測8237南橋的運作狀況,以那種狀況,真的很容易掛。
印象中,可愛大曾PO過處理某些主機板,就是處理那顆南橋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