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牌PF-201H烘碗機不過電

楼主(2011-08-07):
昨晚在檢查PF-201H烘碗機不過電(電源燈不亮)
本以為可能LED壞了~把面板拆下
將面板計時器旁紅色電源燈拆出~把裡面的2條線硬拉出來
卻發現裡面不只是單純的電源燈~還有電阻等
小LED燈但被我拉出壞了.電阻也還在~馬達OK~運轉正常
計時器也有轉動~
電源指示燈(我本來以為只是燈泡壞了)

不知要如何救回老家中烘碗機,請問我該如何復原被我拆換的零件

网友A:
聽不懂你的意思??

你說"烘碗機不過電",但又說"馬達OK~運轉正常計時器也有轉動"
不過電為何馬達還會轉??

能不能重新敘述一下正確的故障情形?

那個電阻是限流用的,你的指示燈是LED嗎?  還是氖燈?

网友B:
我想應該是電源指示燈不亮
換個新的就可以了
或者是無法加熱
就應該檢查加熱線圈和溫度保險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聽不懂你的意思??

你說"烘碗機不過電",但又說"馬達OK~運轉正常計時器也有轉動"

馬達我有用手轉動~很順~沒卡卡的
計時器我調也有轉動~也是ok的
你的指示燈應該是氖燈~小正方型的燈~但被我夾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應該是電源指示燈不亮
換個新的就可以了
或者是無法加熱

電源指示燈不亮~換燈泡~是燈嗎
我剛去電子賣場找~找不到(應該說我也不知要找什麼)
我印象中~上次我有按開關~但烘碗機沒加熱
有可能加熱線圈和溫度保險絲
但我要如何檢查是否有故障呢?

网友C:
您的指示燈應該是氖燈,限流電阻是100k。
拉斷了看看能不能找癈品拆........

送電若風扇有轉,電熱器應該要會熱。
若電熱器不熱就是壞了,它裡面有一溫度保險絲應該開路了。
風扇不轉、電熱器不熱,查定時器是否有送電過來。
定時器齒輪會轉不代表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的指示燈應該是氖燈,限流電阻是100k。
拉斷了看看能不能找癈品拆........

定時器齒輪有分型號嗎?
因我發現沒去動它~它自己也有齒輪轉動的聲音

网友D:
怎麼覺得拆的方式怪怪的....
先敗一台三用電錶吧~~這樣安全點也不需要用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麼覺得拆的方式怪怪的....
先敗一台三用電錶吧~~這樣安全點也不需要用猜的

我有三用電表阿~但我只會測兩端是否有通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三用電表阿~但我只會測兩端是否有通電

那不是量個燈泡的電壓~
找個代用的上去就好

不過....我覺得那個燈沒裝也沒差說
聽到運轉聲跟看到燈亮不是一樣嗎

网友:
1.先量加熱線圈兩頭是否有斷
2.線圈OK的話量線圈兩頭是否有電源(我拆過別種牌子是110V)
3.指示燈量出來的電壓多少買個替代燈黏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的指示燈應該是氖燈,限流電阻是100k。
拉斷了看看能不能找癈品拆........

溫度保險絲壞了
整個變黑色~好像有燒毀的痕跡
請問溫度保險絲的型號規格已看清楚了
我該怎麼買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溫度保險絲壞了
整個變黑色~好像有燒毀的痕跡
請問溫度保險絲的型號規格已看清楚了

溫度保險絲有兩個重點:

1. 溫度,如一般在烘碗使用的是 94 度C
2. 安培數,這個不一定,可能會到 10A

温度保險絲,用電表電阻檔量兩端,应該是會通的。

另外氖燈,有些電子材料行,有單獨在賣(不連座的),如找不到,買個有座的,拆其中的氖燈來用即可,記得要買 110V 電源用的。

最好是 PO 上你的温度保險絲的圖片,大家幫你看看。

加油,你修到此,應該快修好了!

^_^

网友:
如cremaker所言
溫度保險絲上面都會標示溫度及電流這兩個重要的數據
Tf :xx度 -------->溫度
電流----------> 烘碗機一般使用 10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溫度保險絲有兩個重點:

1. 溫度,如一般在烘碗使用的是 94 度C

我今去電子材料行買保險絲~因隱約可看到172 c的字樣
回來試裝及通電~馬達有正常轉動~呵呵

但我有拿被我拆壞的定時器去尋找同款要替換
無奈找了高雄長明街很多家~都找不到
請問有看過這款的那嗎??
其實定時器是好的~只是手賤拉壞了~這能自己維修嗎?
買要到哪裡購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去電子材料行買保險絲~因隱約可看到172 c的字樣
回來試裝及通電~馬達有正常轉動~呵呵

我昨天在露天有看到有兩件在賣這個牌子的二手貨。

個人覺得,可能你單買零件來修理,一來可能找不到,二來價格可能就比中古的來得高了。

我看到的價格約 300 元,如以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2045821567

我建議不妨買這個,而你目前維修的這台,可拿來研究及當做殺肉機用。

那個馬達可能就不只 300 元了。

^_^

网友A:
回复 楼主:

這個定時器跟三洋烘碗機的定時器一模一樣,你可拿此定時器到三洋服務站購買

网友:
呃....我錯了......
我以為只有那個指示燈壞了....
jeffyuan大...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這個定時器跟三洋烘碗機的定時器一模一樣,你可拿此定時器到三洋服務站購買 ...

我今拿定時器前往岡山的三洋總部詢問此款定時器料件時
三洋的辦公室人員回覆說此定時器確實是由它們生產的~
但已停售了~他也告訴我無其他備品可替代了
(我是在三洋電機下班前3分鐘到的,怕那位年輕人急著下班,跟我說沒東西換了~他根本沒找說)
天阿~~~~~~~~~~~~~~~~~~手賤真悲哀

楼主:
請問有人知道怎麼修定時器嗎??

网友:
如果真的沒有定時器單體,且其他部分也是好的,不妨採用外加定時開關方式

网友:
或是找一些有定時開關的故障家電(電風扇等),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有人知道怎麼修定時器嗎??

有空的話拿舊品到聲寶去比看看!

网友(2011-09-06):
引用 楼主:
請問有人知道怎麼修定時器嗎??

小弟修過一款韓國計時器(其實都大同小異,大抄小抄),提供給大大作參考。
先記下齒輪如何排列(多拍點照片),解下螺絲,小心打開殼體,小心裡面的金屬彈片噴出。
1.這時你手上應該是一堆屍體了,先將所有齒輪依序放入。
2.重點在那個金屬片,有一頭原先裝在軸心處,請依照彈片原先的旋轉方向將該頭裝回軸心。
3.彈片裝回軸心後,將蓋子蓋回,此時彈片應該只有一頭卡住軸心處,另一頭是折直角有缺口的,同時彈片應該通過你計時器最後一張圖片中那個跑出來的位置,鎖上螺絲。
4.開始捲動軸心,轉著轉著,彈片就回到計時器裡頭了,此時注意別轉過頭,所謂轉過頭就是將彈片完全束緊在軸心上,這會傷裏頭的塑膠齒輪,彈片轉到跟照片中差不多就可以了,轉好之後應該整個彈片都收回計時器裡頭,有缺口那端剛好卡在計時器上。
5.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