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大同家電服務站-大同電鍋不加熱檢修實例
火..

楼主(2011-08-07):
品牌:大同

機型:TAC-1168(C)

購買日期: 97年3月21日

拆開底板測插銷電壓0V

目測插銷及電源線無生鏽

目測電源線不良

換上新的電源線

來電了! 110V

奇怪了!未按加熱..怎麼出現2個燈?摸底板沒熱度!

將保溫開闢置於關的位置,2個燈就熄滅

測保溫線圈阻值為開路

加熱線圈亦是開路,研判主線圈燒毀!

向公司申請新品,只有加熱線圈而沒有保溫線圈

保溫片則需要另外置入

拆開恆溫板組合

脫光光

取下舊品

裝上恆溫板及新的加熱器
各個螺絲先不要鎖緊,等確定各零件正確的位置之後再鎖緊

連桿需在中間,否則會卡卡

測新加熱片阻值為16歐姆

測保溫片阻值為307歐姆

接回所有接點

插電測試,保溫開關置於"開"的位置,只剩保溫燈亮
摸底板,微溫...正常!

將保溫開關置於"關"的位置,燈滅!
過幾分鐘..再摸底板,慢慢降溫...正常!

用手撥恆溫板開闢..開..關..開..關...
感覺觸感及聲音好像太輕了

拿溫度計測試..果然溫度不足~

只有130度左右

鬆開固定螺絲

用尖嘴鉗將固定螺帽調鬆

用一字起子將壓力調整螺絲向右調前進1/4圈
並固定回所有螺絲

再測溫度約為150度

將底板裝回再測試....正常~~
......交件.......

由此次的經驗,個人感覺應再添購兩樣東西
1.數位溫度計
2.新的相機(老機子了~電池不著電!拍10張照片就要再充電...共拍2小時才完成所有圖片!)

网友:
Well done,很好的維修範例,相信很多人都可受惠的。

^_^

网友A:
大同電鍋的神話已不再了....

那個終生保固的約定不知內容是如何?

网友:
講解很詳細的維修實例
覺得功力又增加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同電鍋的神話已不再了....

那個終生保固的約定不知內容是如何?

據小的猜想應是免維修工資
而零件費用?......................................................

网友B:
"終生保固" 是文字遊戲嗎?
看來只有送過的人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終生保固" 是文字遊戲嗎?
看來只有送過的人才知道了

改天請人送送看.....................

网友:
ㄏㄏ....不錯喔~~只是去哪裡買料~~~
很好奇

网友:
辛苦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敗下去吧

保溫片好像是取代原本的加熱線圈
那保溫片的話應該是個溫度開關
不確定~~用猜的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終生保固" 是文字遊戲嗎?
看來只有送過的人才知道了

之前買電腦的電源供應器~外盒寫的很漂亮~五年保固
然後裡面有一張小保卡...三年免費維修
然後....小的運氣很好

在超過兩年半的時候~~風扇掛了  都是塑膠味
電話拿起來~馬上就CALL IN進去了
不到一個禮拜~就回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同3C店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實在太強了!

网友:
粉詳細,受教了,謝謝.

网友D:
它每一代電鍋的電路好像有點不同,這款面板有保溫開關的
加熱圈內含保溫片,早期沒保溫開關的是加熱、保溫各自獨
立一片....

网友:
溫度計是該換了
都沒數字了
恭喜完修

网友:
很棒的示範教材.
有時候故障狀況很容易處理.
但找到適合的材料才困難!

网友:
圖文並茂..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它每一代電鍋的電路好像有點不同,這款面板有保溫開關的
加熱圈內含保溫片,早期沒保溫開關的是加熱、保溫 ...

早期有些機型早就有保溫開關存在,
但...加熱和保溫零件是分開的!

网友E:
150度...你怎麼知道是150度??
用數位式的...不知道測量之後變成幾度....
電鍋那條電源線很會燒斷...
不過~那條線各大家庭五金都有再賣.....

至於~~底盤加熱組?這東西還買的到??
通常我都請客戶去買新的了...

維修費花的下去的~~根本沒幾個....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0度...你怎麼知道是150度??
用數位式的...不知道測量之後變成幾度....
電鍋那條電源線很會燒斷...

這溫度計還有刻度之前早就在150度地方做了記號
電源線是認證合格,和原廠價格有所差異,已售多年..尚無客戶反應有不良情形~~
在鄉下地方才購買三年的電器產品要消費者換掉...買新品...
機會渺茫!

网友:
回复 楼主:

所以他電路有好幾種...

楼主:
回复 网友D:

幾十年前的電路和現在的電路都是一樣,
差別的是,加熱器的款式時有所變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溫度計還有刻度之前早就在150度地方做了記號
電源線是認證合格,和原廠價格有所差異,已售多年..尚無客戶 ...

我這邊也算鄉下了....
但...會精打細算的..沒幾個...
我們這邊的觀念..就是壞了換新的...
就算跟維修價差~~大約一半~~
也寧可換新也不要用舊的..
就算要用舊的..要求也很多...
舊的要跟新的差不多(給我裝笑耶~一堆....)

网友D:
回复 楼主:

是唷...那就是分有無保溫開關、溫度保險絲、
加熱\保溫盤型式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是唷...那就是分有無保溫開關、溫度保險絲、

您是老師父~~~

网友:
謝謝,受益良多,有圖解真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只是肉腳....修過家裡那台最古老的款式,
沒有溫度保險絲+保溫開關的那種...

网友F:
終生保固的定意是內部零件是免費的
以板大這台10人份電鍋所更換電熱片及保溫片在客戶送修是不用任何費用的
(因為有那張小家電終身免費維修的貼紙)消耗性零件例如ac線/水龍頭或者外關等等
大至上跟新品保證書內容相差不多
大同10人份電鍋的溫度應在160度左右,所以150度應該是稍嫌不夠

楼主:
回复 网友F:

1.小的不知貼此標籤的遊戲規則...
   但已修理多台貼有此標籤的機器!

2.正確溫度...應測恆溫板的位置...145度~155度....所以小的才會設定於150度!!

3.因溫度計和恆溫板多少都會有誤差值...
   所以您的160度...是可以接受的範圍...但不要再超過此溫度了!

网友G:
保固,跟是否收費好像沒有直接的關聯!有的保固三年,但只有第一年是免零件費用,免工資,第二年酌收維修費用,第三年一樣有保固,但收零件及維修費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保固,跟是否收費好像沒有直接的關聯!有的保固三年,但只有第一年是免零件費用,免工資,第二年酌收維修費 ...

小的打聽過好像是真的有這項服務...但先要買保險(加價)...雙方都在賭~~~
不過詳細內容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那就跟華碩加購延長保固雷同囉!

网友H:
自個家的是溫度保險絲的,有次給燒了,才發現到............=.=a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自個家的是溫度保險絲的,有次給燒了,才發現到............=.=a

燒保險絲???...一次無所謂~~~
如常燒保險絲...就要仔細檢查是否有其他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F:
終生保固的定意是內部零件是免費的
以板大這台10人份電鍋所更換電熱片及保溫片在客戶送修是不用任何費用的

小的不解~~~
如依bigll 大所言屬實.....
客戶買個保險應較划算~~~
但終身免費保固???
那賣家豈不是虧大了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請問板大 10人份與15人份的正確加熱溫度各是多少? 是否相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的不解~~~
如依bigll 大所言屬實.....
客戶買個保險應較划算~~~

其實客人如加入他們公司的會員是不用任何會費的亦不用另加費用購買延長商品的保固期
不過其他內容還是要上他們公司網站查詢
小家電指的是電鍋\電磁爐\微波爐\電扇\吹風機等等
外觀及消耗品不在保固範圍內
他們公司十年前推出的時候很多同行都認為頭殼壞去
光是大同電鍋不熱這問題
光換電熱片\保溫片就換的不計其數
更惶論其它貼有小家電貼紙更多免錢的
上位想的都不一樣

楼主:
回复 网友I:

10人份...大約150度
15人份...大約170度

网友:
大大,,,,,,, 恭喜完修

网友I:
回复 楼主:

經由板大的印證後
我更能確定我所得到的資訊是正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回复 楼主:

經由板大的印證後

1.不知您的資訊是???
2.能提供您的資訊讓大家參考一下嗎?...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資訊是來自大同3c店  店長告知
10人份150度有交件過 是ok的
15人份170度還未驗證過  所以需要版大印證

网友:
非常完整而詳細的圖文教學,
製作上一定費了不少功夫,
辛苦您了,非常感謝您的經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