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是哪裡出問題?

楼主(2011-08-07):
電源都正常,不知從哪查起

网友:
回复 网友A:

1.哪個廠牌型號電視?
2.是否是外接電視盒?
3.不接訊號時畫面OK?

楼主:
回复 网友B:

1.哪個廠牌型號電視? 奇美20吋
2.是否是外接電視盒? 是外接電視盒
3.不接訊號時畫面OK? 是
該不會是你‧‧‧‧

网友:
看來答案快出現了!

楼主:
有人知道答案嗎?

网友:
我猜是外接電視盒搞的鬼.

网友:
OSD有正常嗎?
不正常的話:面板的層面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OSD一樣不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說實在,光憑以上簡單資訊就要隔空診斷出問題所在還是有困難度
不同廠牌型號機器設計差異大!會發生類似故障或許有多個不同癥結點,若要及時討論出答案
建議還是多做些測試步驟資訊描述及PO幾張關鍵的圖片參考和重要板子上電壓的量測結果。
如此板上的大大應能提出更快明確的解決方案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AD公板測試看看

网友:
掃描的順序(時序)根本就不對
液晶電視會出現此畫面有2個故障處

楼主:
ad板紅色部份已換過
t-com與面板一體

网友:
請再測試VGA畫面是否正常

楼主:
各大大
所有外接訊號一樣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