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MEI] V315B1-L01面板規格書

楼主(2011-08-07):
(图片)

网友A(2012-07-08):
gkjnn大你好..感謝分享...請問改公板時 PIN1, PIN2 ,PIN21 要如何接或是不接線..謝謝

Pin No. Symbol Description Note
1 ODSEL Overdrive Lookup Table Selection (2)
2 RPF Display Rotation (3)
3 NC No connection (4)
4 GND Ground
5 RX0- Negative transmission data of pixel 0
6 RX0+ Positive transmission data of pixel 0
7 GND Ground
8 RX1- Negative transmission data of pixel 1
9 RX1+ Positive transmission data of pixel 1
10 GND Ground
11 RX2- Negative transmission data of pixel 2
12 RX2+ Positive transmission data of pixel 2
13 GND Ground
14 RXCLK- Negative of clock
15 RXCLK+ Positive of clock
16 GND Ground
17 RX3- Negative transmission data of pixel 3
18 RX3+ Positive transmission data of pixel 3
19 GND Ground
20 NC No connection (4)
21 SELLVDS Select LVDS data format (5)
22 NC No connection (4)
23 GND Ground
24 GND Ground
25 GND Ground
26 VCC Power supply: +5V
27 VCC Power supply: +5V
28 VCC Power supply: +5V
29 VCC Power supply: +5V
30 VCC Power supply: +5V
Note (1) Connector Part No.: FI-E30S(JAE) or compatible
Note (2) Overdrive lookup table selection. The Overdrive lookup table should be selected in accordance to the
frame rate to optimize image quality.
ODSEL Note
L or Open Lookup table was optimized for 60 Hz frame rate.
H Lookup table was optimized for 50 Hz frame rate.
Note (3) Low or open: normal display (default), High : display with 180 degree rotation
Note (4) Reserved for internal use. Left it open.
Note (5) Ground: JEIDA, High or OPEN: Normal LVDS format
Please refer to 5.5 LVDS INTERFACE (Page 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gkjnn大你好..感謝分享...請問改公板時 PIN1, PIN2 ,PIN21 要如何接或是不接線..謝謝

Pin No. Symbol Desc ...

第3腳本來就是空接.
1.2腳應該可以不接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3腳本來就是空接.
1.2腳應該可以不接試試.

好的謝謝.....

网友:
1 ODSEL Overdrive Lookup Table Selection (2)
動態加速技術  (有殘影可考慮讓FUNTION ON
2 RPF Display Rotation (3)
影像翻轉
21 SELLVDS Select LVDS data format (5)
畫面顏色異常時

以上都跟接不接沒關係,而是要看公版有沒有這條線,或者依需求自行啟動 ,印象中都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