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cer AL1711 和 MOZO AOC LM729 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1-08-07):
新手入門小試身手,試試手邊兩台LCD

小弟身邊的都是液晶顯示器居多,目前還沒有電視可以拆,不過實際下去拆發現一般電腦用液晶顯示器並不像電視螺絲拆光就可以卸下來,還遇到了一些問題在這邊跟各位分享。

acer AL1711 故障情形: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3LiNafQm70
畫面一閃即滅,疑似高壓保護?

底座長條圓形的保護蓋需要上下兩邊用力擠壓才可以順利拆下,這個摸索了很久,他是上下各兩個卡榫倒勾,所以要用力擠壓才能拆下來,如果直接用一字起子去弄應該會弄壞。
接下來是翻到正面,然後用一字起子去把前面的邊框拆下來(這裡建議從螢幕下方開始試,因為塑膠被壓壞了,下面有外觀損傷幾乎看不出來(應該不會有人從腳座往上觀看吧)
拆面板開關,排線拔一拔即可。
此時可以將面板+電路部分從整個塑膠外殼拿起來(有一些旁邊還有兩三組隱藏的卡榫要注意先撐開才能把面板拿起來)
電源和高壓(P+I)做在一起
馬上看到兇手
虛焊情形嚴重(類似牆壁龜裂,兩顆高壓變壓器的焊點幾乎都有這個問題)
高壓線圈附近疑似長時間高溫,PCB板變質顏色不均勻
因為其實一開始也不知道怎麼下手,方向感還不太好,網路上做了一下功課,這一台很多人說C5706壞很大
因為它也是有點空焊,乾脆4顆全部都拆下測量,後來測試OK,並且做補焊
一開始用烙鐵滑過去的時候,錫點會呈現空心狀態,看起來真是詭異,多補了一些錫進去才正常。
換上爆掉的電容(記得先測試新的電容容量是否正常)
用檢測軟體測試
第一次維修液晶螢幕遇到簡單的,但是完修囉真開心

另外一台

MOZO AOC LM729

故障情形: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YH3L1ynnWA
又是一閃即滅@@

心裡想該不會...

P+I長得好像...
處理全部都方式一樣..

完修...

兩顆電容壞掉拆下測量1000u只剩下200u左右(測量電容前需短路放電,否則電容表容易損壞,換上新的前也記得要測量),看來這兩台故障電容是主要故障原因。

小弟平日比較少維修可以碰,有修過的機子都會做紀錄上傳,也請各位前輩多指教,遇到困難也不吝惜指導:)

网友:
狼大有交待,完修後補焊要做徹底,這樣返修率就會降低了。
恭喜完修哦!

网友:
恭喜完修,除了補焊,電源高壓一體板上爆漿電容附近同廠牌的也最好一起換,這樣耐用度會提升

网友:
這兩台設計似乎很雷同咧..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大大您的UID號碼很前面3676,應該不算新手ㄚ,我來這裡都快1年了,也不算新手,您太謙虛了!

网友:
上星期也修了一台ACER1711,換了兩顆C5707跟一些電容就OK了。

楼主:
感謝大大們提醒,小弟後來花了點時間把所有的焊點補焊過, 補焊過程也是遇到很多空心的焊點...真是捏把冷汗,高壓附近的電容也都一起換掉囉

网友:
真素滴,真素羨慕大大都有軟滴撿丫!不過還是感謝您的無私分享!學習中~~

网友:
真不愧是3676 大大 ,,,,,, 一次修兩台 ,  賺翻ㄋ ..................

                                   恭喜完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