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CMV 743A 維修

楼主(2011-08-07):
這次拿到的CMV 743A故障原因是開啟後畫面會變白色光
很抱歉我忘了先拍故障畫面了(一拿到就給他分解=.=)
拆開後馬上看到故障點
很軟 三顆電容 但我手邊沒料 跑去西寧買了
板子上所需要的電容 給他全換
之後開機有畫面了

故障電容 1000UF/25V 容值
故障電容 220UF/25V 容值
故障電容 220UF/25V 容值

但這螢幕好像沒有完全修好
開啟之後進WIN 7 畫面沒多久
畫面會小閃~~閃個一分鐘後~才會正常
這是燈管要故障前夕嗎?

网友:
120uf/400v應該要跟著換,pcb各接點全部補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點燈初期會閃是某些奇美螢幕的狀況,只要能持續點亮不會滅掉應可暫時不用理他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好幸運喔~~換電容就可以完修,恭喜恭喜

网友:
回复 网友B:

http://bbs.pigoo.com/thread-31124-1-1.html
這篇文章寫說,"電解電容器是屬於有年限的零件",若固態電容的年限會比較長嗎?
可否將螢幕的元件之電解電容器代換為固態電容?

网友:
螢幕電解換固態我覺得沒必要
頂多換到日系電解電容就好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只要換電容
真讚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恭喜!!謝謝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還有電容沒換到喔
ad上容值不足也會這樣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固態電容比較不受到溫度影響,相對來說壽命較長,如果全換固態的話手上有零件加上自用機是可以考慮

网友:
建議整版電容拆下來~~~每科測量~~~
電容是有時效性......建議整版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