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2016W B白屏

楼主(2011-08-08):
電腦有D-SUB訊號白屏 電腦畫面改變螢幕白屏會有線條改變
面板T-CON F5  保險絲完好 有5V電源 AD版的as1117l-18 PIN腳電壓正常 請問哪可能查修的方向
View Sonic VA2216w 的AD版與PI版看似一樣 接口也一樣 可以直接拿來替換試試acer AL2016W 面板有無問題嗎
接至高壓燈管的高壓線 有兩對 每對那2組高壓線順序更換  會有差異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面板T-CON F5  保險絲完好 有5V電源 AD版的as1117l-18 PIN腳電壓正常 請問哪可能查修的方向
這兩顆電壓也測測看

View Sonic VA2216w 的AD版與PI版看似一樣 接口也一樣 可以直接拿來替換試試acer AL2016W 面板有無問題嗎
不能代用.一台20吋.一台22吋.程序不同.

接至高壓燈管的高壓線 有兩對 每對那2組高壓線順序更換  會有差異嗎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