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奇異牌 微波爐 開門就啟動 ??(已解決)

楼主(2011-08-08):
我家有一台 GE 微波爐  機齡約十多年
沒按任何功能鍵~一開門就會自動啟動 ~~  不知道是甚麼原因 ?
通常是 開門就會停止  怎麼會開門就啟動 ?
其它功能都正常

有高手知道甚麼原因嗎 ?

网友:
門邊偵測開關壞了吧!

网友:
贊同pigood大的說法, 很久以前,  我家裡一台mitsubish的微波爐也是同樣毛病,  把偵測關門的微動開關換新就修復了.

楼主:
我檢查過微動開關,都是正常的
應該是電路板的問題, 正常情況是開門只有照明燈會亮~
可是卻連風扇都在轉
沒修過微波爐~要請高手指點一下!

网友:
樓主您有先看微波爐背面嗎,有貼電路圖的話先抓線看看

楼主:
有三顆微動開關~~ 跟門有關的兩顆 ~ 另一顆是開門的按鈕

可惜微波爐附上的只有 區塊圖~  沒有電路圖

网友A:
一個簡單的微波爐電路圖(其實每家都不會差很大),參考一下:

网友:
門上的微動開關短路了!!前幾天才換過自家國際牌的(狀況一樣) ...
門一開燈亮,風扇轉,轉盤轉...

門上有兩組卡筍!!
上面一個微動開關
下面有兩個

上面那個短路了!!

楼主:
有人知道為什麼 一個門就要三個 微動開關 ?
兩個監測門是否打開  ,一個監測開門按鈕是否被按下去
只要一個不就可以知道門被打開了 ?   還要搞到三個?  還是這樣設計有其他目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個簡單的微波爐電路圖(其實每家都不會差很大),參考一下:

圖上的 門連鎖開關 應該是Relay 吧  ?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一般有多個開關是為了安全,彼此連鎖可避免單一開關失效下造成誤動作

楼主:
已經修好了~~
拆開機殼~查了老半天 找不出問題~ 看了 微波爐 附的電路圖 才找出問題點
原來是控制 風扇的 微動開關壞了  彈性鬆弛  彈不起來 ! 沒仔細去測真的看不太出來

電路圖上的紅框是微動開關,紅箭頭是風扇, 這張圖是門打開的狀態,
門一打開連風扇都在轉,很明顯是那個微動開關一直close

就是這顆壞掉的微動開關,松下的產品,還好市面都買得到代用品,日製OMRON一顆 40 元,就順便 買了三顆,把其它兩顆也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一般有多個開關是為了安全,彼此連鎖可避免單一開關失效下造成誤動作 ...

原本我也以為是為了安全備用 ,不過看了電路才知道,每個微動開關都有他的作用
缺一個都不行 !

网友:
從電路圖看,您壞的是MAIN INTERLOCK SWITCH(主連鎖開關),這決定通往風扇馬達及磁控管變壓器電源,而磁控管變壓器電源還有一個SECONDARY INTERLOCK RELAY(二次連鎖繼電器),是由PCB控制是否要啟動磁控管,所以若是PCB上的DOOR SENSING SWITCH還正常的話,開門應該會關掉磁控管變壓器電源,而只留風扇轉動
而並聯在磁控管變壓器的INTERLOCK MONITOR SWITCH(連鎖監控開關)則是最後防線,用來防止前面兩個開關都失效,若是在前兩個開關失效下啟動微波爐或是門被打開,會因為磁控管變壓器被該開關短路,而使保險絲燒掉或是讓斷路器跳脫

网友:
以完修加註(已解決)
恭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