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冰箱不冷

楼主(2011-08-08):
品牌:千寶
型號:問號~(已經找不到了)
容量:約 400 公升

狀況
1.風路結霜
2.冷凍、冷藏都不夠冷

排除
1.換除霜計時器
2.換除霜溫度開關
3.整個內部拆洗,除霜除ooxx

狀況
1.冷凍冷藏仍不夠冷(冷凍約 10℃,冷藏約 25℃)
2.壓縮機,該熱有熱,該冷有涼
3.內部循環風扇有出風正常,夠力
4.散熱的埋在冰箱旁邊,都會熱

排除
目前停擺中…還好我家有備用的冰箱可以用

請教何解?

网友:
請問你們家最近是不是有發生
停電..覆電..停電..又覆電的情況

网友:
如果是化霜問題,你將它人工除霜了,照正常應該還可以正常好幾天,如果化了霜插電經過4小時候冰箱還不冷,這樣應該另有其它問題

先將冰箱除霜一天(門要打開),隔天再將冰箱插電4小時後,拆開冷凍庫後蓋板(有的機型是底板),照一張蒸發器(冷排)的特寫,需要觀察蒸發器結霜的狀況再做評論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並沒有喔

平常就有停電覆電了,我們這一區已經忍受台電  XD
但冰箱不冷是這一星期的事,這一兩個月來並沒有發生(我有記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人工除霜後,現在冷凍室溫度只能達到 8℃(5個小時以上)

如果有需再除霜時,會記得拍一下冷排的照片

因為不是我清理的,目前無法文字描述冷排結霜的狀況

整機額定電流 2.3a
電動機 175w
電熱 185

用數位勾錶量了一下電流(有四條線 = =||||)
其中兩條比較大電流的 1.3 / 1.5a

待回再停機,順便量一下壓縮機的電容看看

楼主:
啟動電容 100㎌,沒有量,不好拆,但電流正常…推測應該正常
運轉電容 14㎌,13.84㎌,應該還好吧,應該不用換吧

再更換一次除霜計時器…長時間試試看囉

网友:
記得明天把圖拍貼上來,
冷凍室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排水管是否堵塞

网友:
回复 网友C:

請不要一直往除霜方向尋找
依你的描述很有可能是冷媒不足所以為什麼 tsao0427 大大要你
照一張蒸發器(冷排)的特寫,需要觀察蒸發器結霜的狀況再做評論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以上幾位大大的建言,我都有聽下去
明天可能沒辦法再動工(要去北部跑整天的啦~)

總之…找時間拆囉

感謝萬分 m(_._)m

网友:
冷媒不足=冷度不足

网友:
先看看門有沒有漏氣  門條沒吸緊   漏氣太多  壓縮機一直打  所以......

网友:
有可能溫度保險絲或電熱管的問題

楼主:
>vans724:冷煤少
我會找時間量一下壓力的

>bing1100:漏氣
的確有漏氣,但並不嚴重,有在迫緊灌矽利康
壓縮機並沒有一直打

>cruise834:溫度保險絲?電熱管有可能有問題
如果說,控制電熱的出狀況,導致電熱一直加熱
這樣我量電流的時候,應該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但…並沒有

网友(2011-09-27):
按照該機正常運轉電流約在2.0A上下

用數位勾錶量了一下電流(有四條線 = =||||)
其中兩條比較大電流的 1.3 / 1.5a

很明顯的問題....就是冷媒不足!需要填充冷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