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4937 筆記型電腦過熱斷電保護維修

楼主(2011-08-08):
這算維修嗎…只能說是做改裝n_097|
這台筆電有經別手維修~後來才到我這

故障原因為…開遊戲後沒多久會導致斷電關機

小弟用燒機測下溫度
這P8400跟G105M會這麼燙~不可能…
先用手摸機子背面~發現背殼沒什麼溫度
這可以先斷定這溫度根本沒傳到散熱器上

拆機

差點暈倒~這口香糖用層層疊的方式…鋪了兩層n_119|
難怪導熱差(汗)

上銅片
由於小弟銅片的最小的厚度為0.5mm
墊在顯晶上會導致CPU接觸斜面
故於各晶片接重墊高度

依高度來分~0.5>1.2>1.5mm
依項目來分~CPU>GPU>北橋

做加壓
北橋的部分沒螺絲可以加壓
在海綿接地墊上打3秒膠使其變硬~增加接觸壓力

打上黏度較高的COOLERMASTER散熱膏

再次燒機試試

搞了一堆口香糖n_133|

續燒90分~均溫都在80度以內~無熱當及關機

完修…
沒修到什麼其實:on_081|

网友:
請問好奇大
             如果沒用銅片 只是堆上高高的散熱膏 這樣行嗎 問了一個很笨的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散熱膏是讓接觸表面的平整
受熱均勻而達到散熱效果
用多不見得好

网友:
前個維修者因為散熱沒搞好
反而衍伸其他問題
真是得不償失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老大~你怎麼確認該晶片需要墊多厚的銅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移除口香糖
先看散熱器上本身有已經有銅片的地方
先鎖上CPU的螺絲
從側邊塞銅片進去合顯卡跟北橋
鬆鬆的就加厚

再不上散熱膏鎖一次~看會不會有傾斜或接觸不到的問題
確定後載上散熱膏~鎖回敲板子看看
銅片都不會掉就可以上機測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瞭解,那銅片你上哪買的?.....得自己裁?
還是有現成的?

网友:
好奇大  這樣銅片是靠鎖緊壓住嚕  這樣不就要小心確認清楚銅片有沒有被鎖緊  不然筆電帶來帶去  銅片掉出來就變成另ㄧ場災情

网友:
回复 网友B:

當然是買現成的囉~

网友:
回复 网友D:

銅片上下兩面都要上散熱膏~
而且散熱片加壓下去還滿緊的,不用譫心會跑的問題...除非客人摔機!!!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有人賣這種裁好尺寸的銅片阿?

网友:
可以透露一下 哪邊有得買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