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hinkCentre A50 8175-i87 參考資料 "已解決"

楼主(2011-08-08):
您有 接觸過 IBM A50 8175-i87 主機,  它的MB是  fru19r0837, 那裡可以找到 主機板 使用手冊?

它的 BIOS 如何進入 設定頁面?

它原配  Intel Celeron D 2.6 GHz / 478  => 它最高支援到多少? P4 / 3.2 GHz / 1M / 800 可裝嗎?

它有 Sata 接頭 於 MB,  直接 連接  Sata 後 要設什麼嗎?

它MB 上有些不知名 插座, 有誰 有說明書的?

感嗯ㄚ~

网友A:
來一張主機板整體圖...拍局部沒用

IBM主機板各廠牌都有替他OEM,進入BIOS
不外乎DEL、F2鍵,能支援到什麼CPU得看
晶片組、CPU供電等條件....這張865G的主
機板屬S478末代的,唯一要擔心的是CPU
供電,否則"應該可以用"....

SATA介面使用上很簡單,最多要注意HD方面支援的規格,
要和主機板端相對應。例如你用顆2.0規格的HD給只支援
1.0規格的主機板用,要把硬碟設定在1.0模式運作,否則
主機板會偵測不到硬碟機......

拍張主機板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來一張主機板整體圖...拍局部沒用

IBM主機板各廠牌都有替他OEM,進入BIOS

a471 大大,  感謝 提示

IBM A50 8175-i87 主機,   它的MB是 fru19r0837
但同形號 有些 有支援外接 AGP  這張沒有

開機畫面 無任何提示 按什麼鍵 進BIOS

兩個 SATA  中間 不知道是什麼東東

网友:
請按F1鍵即可進入BIOS設定

网友B:
IBM 的機器,進入 BIOS 的方式和一般的主機板是不一樣的。

你的圖應該告訴你了,先按 Enter 停止啟動,再看看有什麼訊息,可以進入 BIOS 設定。

另外 IBM 的 BIOS 設計的也和一般的 BIOS 不太一樣,要花些時間習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IBM 的機器,進入 BIOS 的方式和一般的主機板是不一樣的。

你的圖應該告訴你了,先按 Enter 停止啟動,再 ...

哎呀~
小強伯 您真內行!
按了 Enter 後 果然出現 F1 / F12 等提示.

我的 先入為主的 觀念 與 a471 同, 所以 我期待的字 是 Del ,F2 之類的字 出現...
因 平常 這個畫面 跳得很快,  所以 都沒注意 它的提示字 "enter"~
以上兩行 都是 為了 掩飾 我的 無能 所多作的解釋....

楼主:
回复 网友C:

pentium1t 大,
您是 對的,

按F1可進入BIOS設定.

pentium1t  與 cremaker  的答案 皆對~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呀~
小強伯 您真內行!
按了 Enter 後 果然出現 F1 / F12 等提示.

我以前有玩過 IBM 的主機板,所以還有些印象。
它的 BIOS 設計的真的和一般的 BIOS 差很多。

另外在那兩個 SATA 座之間的東東,我看了一下,應該是南橋用的石英振盪器,不過我的板子不是這樣設計的。

還有 IBM 的這類板子,沒有 RESET 的針腳,很奇怪的設計 ^_^

网友A:
嗯~~IBM的主機板BIOS都是他們自己開發(寫的),但板子是
合作廠商替他們OEM的...

這張板應該是865GV晶片組(比有AGP插槽的低階些),所以不
能外接顯示卡。這主機板只支援2相電源供電...不能用太耗電
的CPU,兩個SATA插座中央的應該是32.768hz石英震盪器,
在一般主機板上都沒有遮蔽的...

你想升級處理器?...那你最好有相對應的CPU散熱器喔,
原廠的可能無法繼續用(散熱能力要與CPU匹配)...
Prescott Pentium® 4 2.4GHz to 3.2GHz
我猜有支援!~最多可能需要更新一下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IBM的主機板BIOS都是他們自己開發(寫的),但板子是
合作廠商替他們OEM的...

a471 大,

多謝了!

想當初 P4 3.2 剛出來時 也不便宜, 才過幾年 就被 烤土豆(C2D) 及 烤土瓜 (C2Q) 取代了.

您提到 散熱 的確是一個問題.

早年 P3 時代 IBM 主機 Slot 1 的CPU 有些是用 大鋁鰭片 自然散熱

而 A50 配 2.6賽楊D 有風扇下 我摸散熱器好像蠻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該機型相關下載如下..
http://support.lenovo.com/en_US/research/hints-or-tips/detail.page?&LegacyDocID ...

a471 大,

非常 感謝 您的 詳細資料.

网友:
我會講到散熱是因為我發現你這主機板的散熱器
扣具跟常見的不同,代表散熱器你無法用原廠的
款式,你得注意散熱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奇妙

主機名稱  IBM ThinkCentre A50

Model  8175 - i87

主機板貼  fru19r0837

軟體查 主機板 卻是  intel motherboard D865GKD

但 google 查不到 D865GKD jumper 設定 之相關 pdf

楼主:
1Type : Desktops & all-in-ones
2Series : ThinkCentre A Series desktops
3Subseries : ThinkCentre A50
4Machine Type : 8175
5Model  : I87

以下找到一些片斷 供 A50 朋友 參考
http://www.ibm.com/search/csass/ ... amp;ibm-submit.y=12

网友:
IBM已經把個人電腦事業單位賣給聯想了...
他們很少PC相關資料了說...

网友(2011-09-12):
此8175主機板只差沒有AGP,否則它在IBM ThankCentre A50 序列中(865晶片)可是高階品
在BIOS中它可USB HDD、USB CDOM、USB FDD開機的,比起8196序列,上列開機順序是沒有的。如果你的原廠散熱組還在,3.2GHZ沒問題,不過如果換CPU,你可能須更新BIOS,否則CPU CODE不認得!

网友:
我也有一台躺在這啊 可惜... 主板的南橋掛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