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一下奇美N-5323 32吋液晶電視電源供應器的零件

楼主(2011-08-08):
請問一下奇美N-5323 32吋液晶電視電源供應器的零件,圖紅框那顆8腳IC。零件字看不清楚了

网友:
1. 有這電源板編號嗎?
2. 這電源故障情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電源板只有單電壓DC 24V輸出,板號沒有留下。故障情形是無電壓輸出。
找出故障點是兩顆P120NF10的其中一顆故障(P120NF10兩顆是並聯的),原本是擔心換上P120NF10會再次燒掉,想說問看看有人知道那一顆是什麼東西,等了幾天好像沒人知道,決定先換上P120NF10再看看情形,先裝上一顆P120NF10送電,板上電源燈亮了,有24V電壓出來了,再裝上另一顆P120NF10測試OK沒燒掉,裝上連接線開電視OK了,開機測試約5個小時都沒再燒掉,應該是OK了。還好那顆不知名的零件沒壞

网友:
在一般OPEN FRAME電源板使用MOSFET同步整流還蠻少見的(P120NF10是100V 110A的POWER MOSFET)
推測該元件可能是同步整流控制IC

网友:
恭喜完修了

网友:
值得參考一下,我也有一台32吋怕買不到維修高壓板,只好多看看一些維修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