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SL7003螢幕畫面一直跳色 面板按鈕無作用?

楼主(2011-08-08):
如題

一插電就自動開機 面板操作無效

開機後 螢幕就一直跳不同顏色 且沒有顯示文字

已檢查過電容皆正常

想請問各位大大 看是什麼問題?

网友:
應該是卡鍵了!! 按鍵換換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c大的回覆~
我有看了一下按鍵 感覺不像是按鍵卡住
卡鍵會導致螢幕一直跳不同顏色畫面嗎
接電腦 訊號也都無法看出來有進去...

网友:
我希望你"檢查"後在回答,而不是用感覺的.....

不然我會感覺你是來想省錢、找答案的....

网友:
就先拔了按鍵的連接線看看有無其他反應...

网友:
上次我修過一台東元的30"液晶電視機,也是自動進入七色檢查畫面循環! 結果檢察是某個連接端子沒有扣定位,把所有的連接端子重新清潔並扣至定位後,故障消失!
也許你的情形不一樣,但提供一點意見給你參考一下!

网友:
先試一下不接上VGA線會不會"自檢".

网友:
g1110大,,,,,,,,,,,, 您的 聲寶SL7003螢幕畫面一直跳色 面板按鈕無作用,
                                   是 MCU 初始化異常 ,  檢查 周昭 電容 , 二極體 , 電阻, 電晶體 ,  EEPROM
                                     電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抱歉 讓你誤會了
我有把按鍵的連接線拔除 再試一次
但問題仍舊一樣

謝謝各位大大的回復 明天再嘗試看看!!

网友:
試試先將主電源關掉

再按POWER鍵和音量+(同時按不放)

再開主電源開關.

网友:
看有無零件短路..........

网友:
這是BRIN模式!!請教或是G大神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