檯燈零件毀損 UY-1308

楼主(2011-08-08):
家中檯燈 通電在捲電線
底部就燒焦斷電
本身零件也不是多懂  又燒毀 更看不出來

檯燈型號

檯燈型號

背部 右上角

背部 右上角

左邊燒毀零件

左邊燒毀零件

网友:
那個看起來應該是保險絲,同時旁邊有 “FS” 的文字標註,而且是電源進來的地方。

不過這個保險絲和一般的 “玻璃保險絲“ 外觀不太一樣。

你可先買一個普通型的(約 0.5A,要用銲的銲上去)裝上去試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會試試看

但也奇怪
保護的.. 竟然焊接面都會烤焦
底部的塑膠也都黑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流過的電流大時,就會有此燒黑現象。

另外,在上電時,先量一下那兩個二極体,是否有短路了。

^_^

网友:
很明顯的保險絲燒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為沒看過這種保險絲
所以才拍照上來

网友:
無風不起浪,會燒保險絲要考慮電晶體或電容是否擊穿

网友:
真恐怖,燒的真黑~~

网友:
有短路喔,要先抓出哪裡短路

网友:
這電流有點大喔!!保險絲都爆開了!!
要檢查一下!!

网友:
圖三右上角那個悍點怪怪的
對照圖二看來是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