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技嘉 GA-8ILMI 无VCORE

楼主(2011-08-08):
测IC各引脚电压如下:
HIP6602:
1        2        3        4        5        6        7
2.2V        2.2V        0        0        12V        0        0
8        9        10        11        12        13        14
0        0        12        12        0        0        12
HIP6302:
1        2        3        4        5        6        7        8
3.3V        3.3V        3.3V        3.3V        3.3V        0.2V        0.1V        1.2V
9        10        11        12        13        14        15        16
0        0        0        2.2V        2.2V        0        3.3        5V

网友:
有電路圖還搞不定?

mosfet有擊穿嗎?

网友:
上個cpu或假負載再量一次, vid都是高電位, 是不會出vcore的

還有量的順序也不太對, 對著圖再量

楼主:
mosfet均是好的

楼主:
HIP6302 15脚PGOOD原来为低电压(0V),发现主板实物上,R339没有 (不知是漏掉了 ,还是厂家没装),找了个电阻装上,PGooD脚有了3.3V,但故障现像一样!上管G极无电压, HIP6302好像没工作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看一下HIP6302CB的資料手冊,有描述它要工作,需要滿足那些條件。
條件不滿足,會不運作或是運作不正確。
再對照您電路圖,抓出可能的故障點,去分析,這樣就能查出是何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