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花板的木頭

楼主(2011-08-08):
天花板的木頭
某便利商店~【木匠師傅】~ 在騎樓【天花板釘的】木頭~ 【木頭的排列算是密集的】+蠻整齊的
不知道做何用!! 咱 改天再去拍完成的外觀!!

ps:有釘過 水泥的人~ 應該都知道天花板【是最難釘的】~
這個普通人來釘  也要釘1~2天了!!

ps:應該都是 直接釘上去的~   如果要鑽孔 再釘上~  就更加費時了  》《

网友A:
這是天花板的固定樁,是用火藥釘槍釘上去的,用空氣槍打鋼釘也可以的
這種固定樁不會用鑽孔再固定,應不會有人這樣作。

更正一下:輕鋼架使用的金屬固定吊,是用火藥槍以鋼釘打在水泥天花板上,若是木吊樁則會用空氣槍打鋼釘固定,用火藥槍容易將角木打碎。(若有不對請指正)

网友B:
我有點搞不懂,為何不是用輕鋼架呢?成本問題嗎?

THKS..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小強伯,如果用輕鋼架,他會打鋼線來吊,會用木吊樁,有可能是立體的藝術天花板,這個價格一定比輕鋼架貴很多地。

PS:對不起!以後要改稱 C超版大,一時漏打字,請版大見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小強伯,如果用輕鋼架,他會打鋼線來吊,會用木吊樁,有可能是立體的藝術天花板,這 ...

原來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點搞不懂,為何不是用輕鋼架呢?成本問題嗎?

THKS..

就等 bglmlm 改天再去拍完成的外觀便知分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是天花板的固定樁,是用火藥釘槍釘上去的,用空氣槍打鋼釘也可以的
這種固定樁不會用鑽孔再固定,應不會 ...

恩~~沒錯,只是會腰酸背痛而已 ㄏㄏ

网友:
回复 网友A:

火藥因該通用在  輕鋼架天花板吧!!
我家在施工的時候我有去看!!!他們都用空氣槍在釘的!!
不過這幾年天花板上漏水!!木板因該爛得差不多!!
退役後!!我一定會把我房間的天花板拆掉!!
不然每次梅雨季!!房間都會淹水!!

网友A:
回复 网友C:

火藥槍因為威力強,若打在木頭上木頭會碎掉,所以是沒看到有人這樣用的,
我家的裝潢天花板是自已釘的,用空氣槍就可以解決了。
天花板漏水,得看是不是水管破漏了,這還有點麻煩哦!

网友:
依圖片看來是拆除工人沒把那天花板固定樁拆除 那不是新作的
以新作的天花板工程不會先釘固定樁 固定樁是在天花板的基本骨架完成的中期
施做固定骨架 先做固定樁他的尺寸位置是不會正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有下與天才會漏~~
我懷疑是排水管破@@
這才麻煩!!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可能是排水管,但應機率不大,因為排水管並無水壓導致破裂,除非樓板龜裂,
一下雨就滲水。

网友:
因為適三樓!!樓上還有房間......
樓上4樓也是漏水!!!
5樓頂樓!!
只有在連續3天以上的下雨才會漏水
其他時間都沒漏水!!!只有在連續的下雨天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C:

火藥槍因為威力強,若打在木頭上木頭會碎掉,所以是沒看到有人這樣用的,

如果天花板很高的話(我做過三樓高的天花板,梯子不夠高),也是會用火藥槍,但是角木不是一般的角木(因為會碎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天花板很高的話(我做過三樓高的天花板,梯子不夠高),也是會用火藥槍,但是角木不是一般的角木(因為 ...

請教一下 lincy1027 大:

一般角木會碎掉,是因為一般角木有紋路及其走向的關係嗎?

像我喜歡 DIY, 有些角木連用釘的都會裂開 XD

那麼,在購買時如何指定及辨別呢?

THKS..

网友:
回复 网友B:

CM大,一般DIY 是不會用到火葯槍啦,沒記錯的話,火葯槍好像要申請使用許可証或是牌照的。
有些角木因為材質或紋路的關係,確實是容易裂開,這有幾個因素,
一、使用較短的角木塊,
二、角木太乾燥或太硬都容易脆裂
三、鐵釘太粗,如果使用釘槍,排釘不管長短直徑都一樣,稍為注意釘的位置和避免上列原因就可避免裂掉的

至於一般的角木,大多是南洋木,(柳安木居多),取材要直,沒有裂痕,並避免有"目"(台語),"目"的地方紋路不好而且很硬,一般都會鋸掉避免使用,除非沒有影響才不會去管它的存在。

我也常作木工DIY ,這些小小心得是向師父偷學到的,因為師父不教,眼睛就要亮一點才學到的。計劃中要做一只超低音喇叭箱,有空再準備材料和施工了,如果效果不錯再和大家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wooden 大,你可不可以告訴我你什麼不會?對這也這麼了解。偶像!

其實,我滿喜歡做木工的,我曾學了半年的木工課,一般小 CASE 的也難不倒我,不過像這種要用到火藥槍的,我就沒用過了。

wooden 大,從 921 走過來的,一些事一定很 .. 我不知最適當的說詞,或許,這也是挺你站起來的理由之一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我話多了,平常只是喜歡東摸摸西摸而已,只要家裡有用到的省點錢何樂而不為呢?
況且這樣才快樂啊!
我不會的可多著呢!還要向您學習呢!您才是我的偶像哦!

火葯槍不是一般人拿得到和用得到啦,買一隻大的空氣釘槍,威力就很夠了,一般鐵棟的U鐵用鋼釘就可以把角木固定在上面了。

呵呵!921.....只要平常不要刻意去感受地震的感覺,就不會受到那種恐懼的陰影所困擾了。
謝謝您的鼓勵啦!

网友:
1.柳安木角材
2.合板角材(夾板角材或集成角材)
合板角材(夾板角材或集成角材).jpg
3.塑膠環保角材
一.尺寸誤差性
  柳安木角材由於在每家工廠出貨時,因為品質控管不佳,常有尺寸不足的問題,比如說,市售的的角材大都為1.2寸*1寸或者是1.2寸*2寸;就2寸而言常常來的材料只有5.4公分(台制2寸應該是6公分);集成角才因為是以CNC控管制作,不會有這些問題。
二.通直性
柳安木角材因為是原木,所以會有(乾燥後蹺曲)的問題,所以每一支柳安木角材並不會很通直,這在裝修施工時會造成些許的小困擾;集成角材,因為是由碎材集成後,在封膠成型,所以基本上規格尺度都沒問題,通直性也良好。
三.耐久度
由於柳安木角才是原木製作,木質纖維完整,基本上的抗拉,及一些應力承受度較好,集成角材則稍微差一點,畢竟是集成材料,但是不會差到哪裡去啦;唯一差最多的地方是鎖螺絲的話,柳安材可以重複的鎖螺絲,但是集成材鎖個一兩次就崩牙了。原因是集成材沒有完整的木纖維。

四.防腐性
   柳安木角材有(紅肉)及(白肉)之分,在出廠前通常都會浸泡防腐藥水,通常防腐不會有問題,但是盡量選擇紅肉的,因為蛀蟲比較喜歡吃白肉的柳安木,集成木材於膠合前,膠水內會混有防腐劑,但有的集成材料則沒有,有防腐處裡的集成材料,觀察一下橫斷面,如果膠合的膠水有紫色或者是藍色之類的膠狀物,就是有做防水及防腐的處理。但是基本上木質的材料原本就怕水,所以還是盡量不要用在潮濕的地方。
五.施工度
柳安木是遠遠比不上集成角材的,畢竟集成角材該直角就直角,該垂直就垂直。
雖然集成角材看似較好施工,優缺點又相去不多,但是,還是建議以紅肉的柳安木角材作為施工的材料,畢竟耐用才是王道,如果你問裝修師傅,他們也會建議你用柳安木。
要採用PVC角木也不失為一個好選擇,不過一般會建議在多水氣的地方使用,像是廚房、浴室等地方使用,在預算上,每才約會增加15元

一般角木會碎掉,就像wooden大說的一樣 。

网友E:
火藥槍應該是天花板牆面打一下固定鋼索
吊輕鋼架
釘那麼多角材都是空壓機接釘槍
因為火藥槍還要買火藥,就算木頭不碎,也不經濟
打角材好像是用蚊釘
就是一根沒頭的釘
其他釘還有T字形,ㄇ字形
大概是木頭跟木頭,木頭跟封板在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火藥槍應該是天花板牆面打一下固定鋼索
吊輕鋼架
釘那麼多角材都是空壓機接釘槍

雷老。蚊釘是用在"裝飾"用的飾條。它並沒有很強的固定能力,通常是在上白膠時的臨時固定用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雷老。蚊釘是用在"裝飾"用的飾條。它並沒有很強的固定能力,通常是在上白膠時的臨時固定用而已。

啊! 那麼釘牆的應該是T字形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啊! 那麼釘牆的應該是T字形的

不止,要打到水泥牆的,還要用鋼釘。不能用普通的釘槍,不然"洞針"會掛掉。
要用之前,還要把"康普電殺"的氣強制灌飽,不然打不下去。
當然,它的殺傷力還可以直接打到木料後方的工字鐵等等,可以直接固定。
以上是小弟使用的心得。

楼主:
[答案揭曉]~它是固定【輕鋼架】的^-^
是做在【便利商店】外面~  騎樓的輕鋼架~ 上面固定的木樁!!

ps:幸好咱今天去拍照了!!
如果晚一天【其他長方形的板子】裝上【天花板】    ~就看不到這些【裏面固定用的木樁】了!!、、、

ps:因為圖片只有 20~25K!!
所以圖片都上傳了!! 只要看檔案名稱xxup.jpq
檔名有up的即可^-^

ps:好像有一個水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止,要打到水泥牆的,還要用鋼釘。不能用普通的釘槍,不然"洞針"會掛掉。
要用之前,還要把"康普電殺" ...

我也是覺得 是要用鋼釘~【鐵釘的硬度跟水泥差太多了】。。。。  所以如果【有人在工地  做這種輕鋼架的工程時  或做便利商店的裝潢時】~可以帶相機 去拍下或  詢問一下【是那種 空壓機與釘槍~價位是多少】!!

ps:咱覺得 【木頭做  輕鋼架的木樁】~會比較牢固!!
另外要講的是【這種輕鋼架】【是耐用+比較貴的輕鋼架】~   因為它使用是【薄薄的白色鋼板的材質~來做天花板】【剛才咱稍微用    衣架~敲了一下~是鐵皮的聲音】~      不是一般補習班【使用的   矽酸鈣材質的天花板】!!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止,要打到水泥牆的,還要用鋼釘。不能用普通的釘槍,不然"洞針"會掛掉。
要用之前,還要把"康普電殺" ...

我還以為那個叫"烘普雷殺"

.......................................................
在釘木材時如果怕會裂
可以先在要釘的位子上鑽孔再釘釘子
當然鑽的孔要比釘子還小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覺得 是要用鋼釘~【鐵釘的硬度跟水泥差太多了】。。。。  所以如果【有人在工地  做這種輕鋼架的工 ...

這個我們買得到的小空壓機都能打。只是它打一次氣,你能打幾支釘子而已。
那把槍由3千到5千開頭我都看過。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還以為那個叫"烘普雷殺"

.......................................................

嗯,它是由英文來的 compresxxxxxxx 所以要怎麼唸?

网友:
引用 网友F:
嗯,它是由英文來的 compresxxxxxxx 所以要怎麼唸?

compressor -- 壓縮機.
一般我們會講"康M普類煞",這個應該是延用日語的發音compresa來的.

网友:
我覺得因為天花板位於室外騎樓,需考慮潮濕與風壓,才選用此種施工方式與材料,來避免因受潮,造成一般石綿(膏)板與矽酸鈣板變形,空氣污染不易清洗及風大時天花板會飛落造成危險。

网友A:
居家木工 diy 的好幫手,幾種空氣釘槍介紹

大釘槍,這支可以打鋼釘或鐵釘,釘長最大可到 64mm

大釘槍

大釘槍

蚊釘槍,釘壓條時使用

蚊釘槍

蚊釘槍

使用蚊釘打壓條時,要配合白膠,固定才牢靠

蚊釘

蚊釘

ㄇ形雙針釘槍,常用在釘薄板上,像是用夾板的天花板

M 422釘槍

M 422釘槍

中型釘槍,使用的排釘和大釘槍不同

中型釘槍

中型釘槍

右邊是鐵釘,左邊是鋼釘

鋼釘及鐵釘

鋼釘及鐵釘

釘槍的動力源----空壓機

空壓機

空壓機

另外還有一些電動工具,容後再做介紹,或許 incy1027 大那裏也有不少機絲,請他亮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家木工 diy 的好幫手,幾種空氣釘槍介紹

大釘槍,這支可以打鋼釘或鐵釘,釘長最大可到 64mm

wooden 大,請教一下,那台空壓機是幾馬力的?建議用多大馬力的呢?

THKS..

网友:
我這台是 1.5 hp ,一般 diy 是非常足夠了,
如果用於一般木工還可以的,我見過有些專業木工為了攜帶方便,
有用更小的氣桶以減輕重量。

若您要用於噴漆,打氣量就顯得不足了,但勉強可以用。

网友(2012-09-25):
一般天花板的角仔木材很少人用鐵錘訂釘子,因為不好使力而且房子的水泥磅數3000到4000之間,大部份都用空氣大型釘槍或火藥釘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