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MW221C 22吋螢幕自動消失!

楼主(2011-08-08):
  請教各位大大,我手上有一台 ASUS MW221C 開機時候都正常顯示,但大約15~20分鐘後,螢幕就自動消失了,重開電源就又正常了,一段時間又會出現! PI板沒有任何爆電容或燒掉的現像!!  可能是那裡的問題呢?

网友:
電腦螢幕省電模式???????

网友:
p+i板補焊後外接一組新的燈管直接測試 !

网友:
電容沒爆,不代表是正常的哦,還是拆下來測量容量吧。
又  燈管確定是好的嗎?請一並測試吧。

网友:
先補焊~ 電容機率有點大!!燈管老壞較低!因為重開又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