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居家維修DIY門閂(天地閂)

楼主(2011-08-08):
最近我家附近鄰居常遭小偷,就被我老媽吵著要我加裝門閂
所以就順便把安裝過程記錄下來,不多說了

這次要diy的工具和零件
1-這次要diy的工具和零件 (複製).jpg
砂輪機,磨鑽尾用
順便拍給cremaker版大看的,左邊是鑽孔機,右邊是攻牙機
3-拍給cremaker版大看的,左邊是鑽孔機,右邊是攻牙機 (複製).jpg
左邊是3mm鑽鐵的鑽尾,右邊是1分的水泥鑽尾
4-左邊是3mm鑽鐵的鑽尾,右邊是1分的水泥鑽尾 (複製).jpg
擋片先劃線做記號
5-擋片先劃線做記號 (複製).jpg
先敲一個中心點,鑽的時候才不會偏掉
6-先敲一個中心點,鑽的時候才不會偏掉 (複製).jpg
用3mm鑽鐵的鑽尾,把鐵的部分鑽掉
7-用3mm鑽鐵的鑽尾,把鐵的部分鑽掉 (複製).jpg
表面先鑽這樣
換1分的水泥鑽尾下去鑽
9-換1分的水泥鑽尾 (複製).jpg
擋片裝好的樣子
10-擋片裝好的樣子 (複製).jpg
再來是門閂部分,一樣先做記號(注意開啟和關閉位置)
11-再來是門閂部分,一樣先做記號(注意位置) (複製).jpg
直接用3mm鑽鐵的鑽尾下去鑽也可以用自攻螺絲直接鎖上
12-直接用3mm鑽鐵的鑽尾下去鑽也可以用自攻螺絲直接鎖上 (複製).jpg
鎖上螺絲
完成的樣子

网友A:
雖然說是給我看的,我還是搞不懂鑽床和攻牙機的差異。我想到的是轉速及扭力上的差異,是否正確?拿一般的鑽床來攻牙的可能性?

我以前都是用手動的攻牙器,碰到鐵質的還好,若是白鐵的,真的是 XXDD..

另外請教一下 lincy1027,水泥的部份是否要用塑膠壁虎先打進去,再鎖螺絲比較好?

還有,你家是開鐵工廠的喔,“傢伙“ 這麼多? XD

THKS..

楼主:
回复 网友A:

鑽床就是鑽孔用  攻牙機跟手動的攻牙器是一樣的差在手動和自動

攻白鐵的話可以弄一點切削油下去攻或者鑽孔孔徑再加大0.1mm(塌撲不利也要注意)

水泥的部份我是鑽完用自攻牙直接鎖上沒用塑膠壁虎,所以要注意鑽尾和螺絲的對應

鑽床和攻牙機是中部親戚家發生水災的泡水機,他們不想修理送給我的
阿我也把它修好了

网友B:
  請教lincy1027,若用自攻螺絲以電動工具直接鎖上;但四根螺絲其中一根鎖不緊(非螺絲滑牙,而是孔鬆了),有無補救之道呢?感謝!

网友:
偶都用自攻螺絲直接上
尖端有類似鑽頭的鑽孔功能
鋁門窗跟鐵門都可以
白鐵的,就要乖乖用專用鑽尾先鑽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lincy1027,若用自攻螺絲以電動工具直接鎖上;但四根螺絲其中一根鎖不緊(非螺絲滑牙,而是孔鬆了):sam ...

再找大一號的自攻螺絲

网友A:
請教各位大大,你們鑽白鐵的鑽頭用那種材質的?用白鐵鑽頭嗎?

以前裝淨水器,常要鑽流理台,用一般鑽頭真的很累,用白鐵鑽頭,咻,一下,真的很快 ^_^

不過,白鐵的鑽頭價格就很不 “友善”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各位大大,你們鑽白鐵的鑽頭用那種材質的?用白鐵鑽頭嗎?

以前裝淨水器,常要鑽流理台,用一般鑽頭真 ...

就用白鐵專用的鑽頭,不然就把鑽鐵的鑽頭磨像洗刀的樣子,中間剩一個小尖頭下去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請教lincy1027,若用自攻螺絲以電動工具直接鎖上;但四根螺絲其中一根鎖不緊(非螺絲滑牙,而是孔鬆了):sam ...

可以在孔內放一條銅線 然後在鎖螺絲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孔內放一條銅線 然後在鎖螺絲即可

這個原理就好像用水泥鑽,如鑽牆的洞打的太大了,可用竹筷子來彌補一樣。

^_^

网友:
lincy1027 大,

您家的 傢私頭仔 還真是 多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孔內放一條銅線 然後在鎖螺絲即可

但是薄的門板並不適用你的方法

网友(2012-03-10):
引用 网友A:
雖然說是給我看的,我還是搞不懂鑽床和攻牙機的差異。我想到的是轉速及扭力上的差異,是否正確?拿一般的鑽 ...

cremaker 大大您好
小弟家中剛好有鑽床和攻牙機~~
鑽床只能順時針轉~~不能控制扭力~~不小心鑽尾就會斷掉!!
攻牙機可以正反轉~~"它噗"比較不會斷~~
剛啟動時是反轉~~下壓碰到孔時變正轉(攻牙)~~手把往上時就變成反轉(退牙)
至於轉速~~都是用皮帶變換比例!!
個人淺見~~提供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教lincy1027,若用自攻螺絲以電動工具直接鎖上;但四根螺絲其中一根鎖不緊(非螺絲滑牙,而是孔鬆了):sam ...

可以用拉釘試試n_047|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教lincy1027,若用自攻螺絲以電動工具直接鎖上;但四根螺絲其中一根鎖不緊(非螺絲滑牙,而是孔鬆了):sam ...

換用尖尾螺絲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白鐵薄板1.0mm以下

用自攻鐵板牙螺絲比較不會滑牙(如鎖pc板用平頭自攻螺絲)

有另一種自攻mm牙螺絲

鋁窗做業常會用到 不利於白鐵薄板施作 容易鎖斷

還有烤漆板施工用六角頭尖尾螺絲 也是鐵板牙

不過頭比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教lincy1027,若用自攻螺絲以電動工具直接鎖上;但四根螺絲其中一根鎖不緊(非螺絲滑牙,而是孔鬆了):sam ...

不然就上點快乾 算是偷吃步~

网友:
教學清楚.做工仔細.很不錯喲.專業都來做都不見得比你好

网友D(2016-12-07):
引用 网友B:
  請教lincy1027,若用自攻螺絲以電動工具直接鎖上;但四根螺絲其中一根鎖不緊(非螺絲滑牙,而是孔鬆了):sam ...

換一顆較細螺紋(螺距小)的螺絲,
或大一點的螺絲,
鉚釘不適合,
除非你不會再換螺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換一顆較細螺紋(螺距小)的螺絲,
或大一點的螺絲,
鉚釘不適合,

  豈料5年前的討論串還有人提供對策呀!

  鎖白鐵板扣的螺絲已是最大直徑, 故只好採用塞銅線鎖緊後灌快膠. 日後若有鬆脫, 再將換螺絲列入選項.

  感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