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VITO DVD-PD06 7吋 隨身DVD播放機 不過電

楼主(2011-08-08):
這台隨身DVD播放機本來是賣出去了, 但是在一禮拜後
買家說電池不能充電, 他還說這是他這一個月的午餐錢, 問能不能退貨~ @@ 暈倒
當初在驗機時都好好的~怎不能用~
看他還是小孩子的份上, 於是相約當場幫他檢驗, 真的不能用在退費吧~
後來~驗機的時候, 竟然插著變壓器也不能撥放, 埃
這應該是大條的, 也不知道他是怎麼操機器的, 認賠退錢吧~

當時目檢,是沒檢查到什麼, 但變壓器插著, 什麼燈號都沒有, 我猜與電源附近有關, 於是檢查一下附近元件

01.怪怪~這是啥東東, 電表不管用歐姆檔或二極體檔都沒反應, 心想, 如果是檢波二極體吧~ 這就難找了~

02.近拍, 恩真的開路了

03.我想, 他底下的符號是電感, 另一邊又是直接跳線, 大膽猜測他是保險絲,
於是隨手找個1A保險絲(因這台要求規格為 12V/1A, 故找1A的保險絲)

04.先跨接看看, 看是否會過電

05.很好 !! Bingo~ 電源燈亮了

06.把鋰電池插上, 很好!! 充電燈也亮了

07.來個鳥看圖吧

08.焊好的樣子

09.排線組裝好, 來個整體測試吧~狀況不錯喔!!運氣真的不錯!!

网友A:
那個應該就是保險絲了。

在這裡也有一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3147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應該就是保險絲了。

在這裡也有一例:

感覺他和檢波二極體很像~會有誤認的錯覺~
後來直覺他是保險絲, 果然我的想法是對的
Cremaker的圖又更加證實了!!

网友:
哈哈! 恭喜完修阿!

我手上也有一台 喇叭無輸出...追線路發現是單晶片無音效輸出 無解XD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不瞭的是為何會燒保險絲,似乎無元件短路,

网友:
對阿~用的好好的怎麼保險絲斷了?

网友:
會不會是雷擊造成的,還是有其他可能原因。

网友:
這個弟弟是如何使用?真是可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