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請教偵錯 L7805CV

楼主(2011-08-09):
該圖左上角是 L7805CV
我懷疑是它壞掉了

如果沒有將它解焊,直接量取電阻值

1 2 無限大
1 3 無限大
2 3 為 15kΩ

這樣可以參考嗎?
還是說必需解焊?
如果不慎輸入 AC 電源,這顆會不會壞掉?

网友:
附圖是方塊圖,你這樣量只能說 “可能” 是好的。

最好是上電壓量 2 及 3 之間是否有 5 V 左右的電壓,若沒有看 1 3 腳之間有沒電壓進來(至少在 7V 以上),若有,那麼這個 7805CV 可能就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了,明天找時間送電試試看

网友:
請看文件 !!

注意元件接腳 !!

第 1 pin 為  IN

2 pin 是接灺才對 !!

第 3  Pin  是 out

网友:
在 PDF 檔中,說明很容易讓人搞亂,PO 出 PDF 檔的相關定義腳位。

网友B:
7805不是看輸出來判斷好壞嗎?
沒輸出+5V就算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7805不是看輸出來判斷好壞嗎?
沒輸出+5V就算故障..

在電路上量電壓,有可能 7805 是好的,但量出來的結果不太正常。

例如:

1. 輸出端的負載不正常
2. 輸出端的濾波電解電容不正常,或是並聯的小電容有問題

所以,有時不妨將輸出端的接腳先銲起來再量,這樣才能避免 “負載效應” 的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知道了...就是脫離原本電路在測量7805本身的輸出..

网友:
測試的話建議用直流供應器供電,電流的部份開小一點,以限流方式去測,
電源ic真的掛了話,會多一層保障。不然後面跟著掛光光就不好了。

不然的話以c大說的方式也行,將電源輸出腳單獨解銲,讓他翹起來直接測量,
把負載的地方給移除掉,看電壓是否為5v,是的話應該屬於正常。

网友:
請把 OUT第3腳焊開PCB,送電量有無+5V,

楼主:
我的技術要把 7805 焊開,可能會很難看,而且焊開後,有 99% 會焊不回去 XD(順興看過我的"傑作")

目前我是在版上直接量電壓

Input - Gnd : 9V
Input - Output : 9V
Output - Gnd : 0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技術要把 7805 焊開,可能會很難看,而且焊開後,有 99% 會焊不回去 XD(順興看過我的"傑作")

目前我 ...

這個電壓輸出就不對了。不妨換一個試試。

7805CV 很容易買的,價格不貴。

另外,若不想鍚開再量(建議還是要練練 ^_^),也可用一個方法,用斜口鉗把輸出端先剪掉,測完後再銲上,像很多主機板上的 MOSFET 也可用這種方式。

剪時最好從側面,同時靠近銲點(PCB 板),若剪的漂亮,回銲時一般人幾乎看不出來。

网友:
對了,若輸入 = 輸出,很有可能是如二樓電路圖中的 Q17 短路了,所以量起來,幾乎輸入等於輸出。

給你參考一下。

网友:
查一下二樓電路圖中的 Q16, Q17 是否CE極擊穿短路。

网友:
恩,,,,二樓的電路中的Q16,Q17應該沒有幾個人量的出來,
因為那是7805內部等效電路
只要輸出對地的阻抗不是很小,有輸入沒輸出
那麼就百分百是掛掉了,基本上7805裸接輸入電壓便會有5V輸出的
連濾波電容都不用就能有穩壓輸出的

网友:
難怪我想半天,想說那個怎麼量一 一!

楼主:
所以這一顆目前是不可能輸出電壓了?

那它在壞掉的時候,會不會有可能把後面的東西『順便』帶走呢?
7805 的輸出,接下來跑去電容,再來就是 AM1117
AM1117 2.5 & 3.3 兩顆穩壓的(照片中右邊)

所有組合都還有電阻,能因此判斷它沒壞?(仍未解焊)

网友:
如果7805的輸出不是低阻抗或短路,
因後端接的是1117,也是穩壓IC而已,
會一起帶走嗎,不一定,
7805焊下來檢查是最快的,
如果無法焊下檢查時,一般是直接用有短路保護或限流的電源供應器
直接由7805的第三輸出腳加上+5V,如果7111的輸出都正常,那便是一切沒事
不過焊下7805檢查比較快吧.

楼主:
To 各位

剛才確定是那一個壞掉了
我直接送 5v 的電進去,可以燒程式了

歹勢,我的不乾不脆,應該很多人看不下去吧 XD
請原諒我不爭氣的焊接技術

感謝各位的討論啦!

网友:
不好意思 幾位版主已經審查終結 我還重啟話體
7805 輸入[空] 輸出端額外接入+5V  這樣似乎容易使7805掛掉
NS 資料上 有下列一段說明 ( 但是其它廠沒有 FAIRCHILD)

原本常發生在 關機時7805輸入端電壓已經放光 (有其它回路也用此端電壓)
7805輸出端濾波電容夠大  此時輸出 > 輸入端電壓   易使7805 內部晶體擊穿Vebo

此例 偵錯技巧 [ 7805輸出額外接入+5v電壓時]
若是輸入端有電容無電源  相當為0v  當輸出額外接入電壓
就符合7805 損毀條件  有益促進 經濟發展

**  加個2極體 4001/4148  都好 **

楼主:
回复 网友C:

重啟話題『不要緊』

你說的…歹勢,我看不懂,請把我當外行人看熱鬧,但我想其人版友們應該看得懂
原本常發生在 關機時7805輸入端電壓已經放光 (有其它回路也用此端電壓)
7805輸出端濾波電容夠大  此時輸出 > 輸入端電壓   易使7805 內部晶體擊穿Vebo

若是輸入端有電容無電源  相當為0v  當輸出額外接入電壓
就符合7805 損毀條件

這段我也看不懂 XD

有益促進 經濟發展

這段夠白話,我終於看懂了

加個2極體 4001/4148  都好

請教一個關於二極體的問題
4148 可 0.1A 100V,那在 50V 時可耐電流多少?

网友:
回复 楼主:

二極体的耐壓是指在逆向時可承受的電壓,若超過此耐壓可能會燒掉,在實際應用上,都會加一些餘裕度的,例如 100V 的環境下,可能會用 120V。

電流則是順向時最大的限制電流,由於半導体易受温度影響,大多是在室温下的限制,在應用上也要抓餘裕度,如實際用 0.1 A,不妨抓個 0.2 或0.5A,當然成本會增加 ..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這個應用例中  以NS 的圖1 說明
若是7805尚未輸入電壓  那麼可以當作輸入電壓為Vin=0V
debug時額外加+5v 於7805 輸出端 Vout=5v
因此 7805 遇到一個  Vout > Vin  逆向電壓5v的問題情況

另外在一般較常遇到情況
  是開機後 7805輸出由於有濾波電容 充到5V
在關機後 Vin 放電為0V ( 指有其他電路 使用 Vin 放電 )
而輸出濾波電容 還有蓄電5v時
使得逆向電壓出現

加入2極體  用來把逆向電壓  旁通送回到輸入
  ================================
~~1n4148~~
唉~果然言多必失~~4148 惹禍了  當初就想把4148這字刪除的
4148 可 0.1A 100V,那在 50V 時可耐電流 還是0.1A

  0.1A  常常會讓人覺得 太小不夠看
這個應用裡 只是關機時 拿來放電 而已 而不是連續工作
( 瞬間放電流 4A/1 uS    1A/1mS  0.5A/1S )

剛才看到是 0.2A 連續電流 是 NXP-PHILPS 的
用0.1~0.2A的4148   是容易引起餘裕度爭議
(就像RELAY 用4148還是4001 放電爭議)
這點我不堅持  自用的4001   有成本壓力用4148
但比不加好 所以 我說加個4148/4001 [ 都好]

===================================
7805 耐壓 35~40V   我想2極體耐壓100V 該是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