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US A6VC插上電池後無法開機~

楼主(2011-08-09):
求救~~我的ASUS A6VC插上電池後無法開機,電池拔除後可正常開機,不知哪裡出了問題
請各位大大指點

网友:
確認電池是好的嗎?

网友(2011-12-03):
充電是否正常?如正常充飽電再開機是否會一樣?

网友:
去電腦公司借個同型電池試看看。

网友:
優先檢查電池是否為好的可以使用的 萬一電池 損壞的會出現這樣的狀況喔

楼主:
報告樓上大大電池是好的~~不過現在沒裝上電池以開不了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