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電維修DIY-三菱NJ-A180S 電子鍋插電燈號全亮[已完修]

楼主(2011-08-09):
拿到一台三菱NJ-A180S 電子鍋, 之前為歌林代理, 插電後, 六個燈號全亮,
請問這是甚按鍵短路或是有其它原因 ?
想要拆下按鍵, 不過背面有塗 PCB 絕緣膠, 不知道怎焊下比較好,
謝謝大家指導!!

燈號全亮

燈號全亮

正面 IC: M50726-386SP

正面 IC: M50726-386SP

背面

背面

更換了電容x1, 電阻x1, 四顆按鍵開關, 2SA114(停產了, 最後在台中電子街買到的)

网友:
先檢查控制板電源正不正常,小弟的悲慘經驗,電壓不足會起肖

网友:
按紐沒故障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問你說的電壓值應該是多少呢 ?
thanks!!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目前是查到圖二下方有個電晶體 A114 (應是2SA114), 我猜想這個電晶體就是用來做開關使用, 這顆有拆下, 有故障......
不過 2SA114(Ge, PNP, TO44-2, ECB) 零件不好找了
有看到 ebay 有賣...
http://www.ebay.com/itm/Transist ... ck-x1-/380336857045
不過不確定是不是換了A114 就會正常可使用....>_<

网友:
回复 网友C:

板上的控制晶片M50726-386SP MITSUBISHI 電源是5V
推估控制板電源就是5V

楼主:
回复 网友D:

謝謝你還費心畫出示意圖,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