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轉貼] 電動拉釘鎗的使用示範

楼主(2011-08-09):
用電動拉釘鎗來拉釘,真的很方便,不過這種工具滿貴的,適合專業使用。

<object style="height: 390px; width: 640px"><param name="movie" value="http://www.youtube.com/v/NUvPRx6V7jo?version=3"><param name="allowFullScreen" value="true"><param name="allowScriptAccess" value="always"><embed src="http://www.youtube.com/v/NUvPRx6V7jo?version=3"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 allowfullscreen="true" allowScriptAccess="always" width="640" height="390"></object>

楼主:
這個視訊是手動拉釘鎗的使用示範 ^_^

]<object style="height: 390px; width: 640px"><param name="movie" value="http://www.youtube.com/v/_ZuRUcJhpaw?version=3"><param name="allowFullScreen" value="true"><param name="allowScriptAccess" value="always"><embed src="http://www.youtube.com/v/_ZuRUcJhpaw?version=3"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 allowfullscreen="true" allowScriptAccess="always" width="640" height="390"></object>

网友A:
這不叫鉚釘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不叫鉚釘槍?

鉚釘和拉釘是不同的。

鉚釘,最簡單的說明,像當兵用的 S 腰帶上的,便是鉚釘。

鉚釘是由兩個零件組成,拉釘則是一個單件。同時使用的工具不同。

拉釘用的範圍很廣,像電腦用的機殼內,就有用到很多。

^_^

网友:
回复 网友B:

懂了!~

网友:
電動拉釘鎗比較貴,一般人真的不必要,手動拉釘鎗倒是可以買來玩,感覺上很方便,就像螺絲的攻牙機,用得少的也有手動的.
在google打入--拉釘鎗原理,就可以找到說明.

网友(2012-02-04):
影片看起來比較容易學習了解,謝謝分享。

网友(2012-03-05):
看影片聽故事一下就看懂了拉釘槍用途及操作!
但是
但是
通通聽不懂再說什麼!!

网友:
我看起來跟聽聲音覺得應該是氣動的不是電動的

网友:
是氣動的沒錯~~影片的前3秒~
有一條黑色塑膠管~~那條是接到空壓機的
應該不是電源線!!~~那種聲音我很熟悉!!

网友:
有手動的就不錯了
電動的,看看就好,流流口水
畢竟那不是我的謀生工具

网友:
這太專業了吧.用手動的應該便宜多了吧

网友(2012-05-30):
拉釘是不是用在矽酸鈣板的那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不叫鉚釘槍?

這不叫鉚釘槍,一般用在鋁合金固定用,汽車和遊覽車及公車上也有很多都用的到,而且固定的很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