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自攻螺絲有無白鐵材質的

楼主(2011-08-09):
一般螺絲有白鐵的,另外在某些場合,也必需考慮到 “銹“ 的問題。

以前就碰到一些生銹的螺絲,想拿下來,真的很累。

所以想請教一下,市面上有沒有白鐵的 “自攻螺絲”。

THKS..

网友:
回复 网友A:

當然有!我之前在做孵化設備時就是使用白鐵的自攻牙螺絲。

网友B:
有阿~~一般五金行都有賣~~
如果怕銹的話,那就再上一層"矽利康"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阿~~一般五金行都有賣~~
如果怕銹的話,那就再上一層"矽利康"吧~~ ...

記得不要用"酸性"矽利康。不然會銹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記得不要用"酸性"矽利康。不然會銹更快。

是的是的~~~
購買中性的就好了,顏色自選~~~
只不過目前還沒有花色可選

网友:
比較粗的那9支應該是吧

网友(2011-11-01):
五金店如果沒有的話,去螺絲專賣店,說要白鐵的,老闆就會拿給你囉!

网友(2011-12-13):
白鐵的 “自攻螺絲”。
很普遍 到鐵門鐵窗材料商 即可買到
可以問問看 附近鐵工廠 他們的材料商在何處

网友(2012-02-04):
有白鐵的ㄚ
只是它通常不是304或是316的,所以在環境惡劣的情況下,也是會銹蝕
沾油漆下去鎖,可以避免以後要拆時被咬死
不過,用白鐵螺絲,應該是鎖白鐵的板子吧?
那他的重複性,可能不太好,鎖幾次後很容易崩牙,要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