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動鐵捲門打不開

楼主(2011-08-09):
電動鐵捲門打不開,只能下不能上,按上馬達會嗡嗡叫。
昨天開始鐵捲門就打不開了,老爸找了個維修工人來看看後,直接開價7500$ ,
說要連馬達都換掉 ?
當酸的我上網查了一下故障的鎮逃, 判斷只是啟動(運轉)電容故障,換一顆約1XX$就OK了,
我爸這樣是不是被那個維修工人坑了 ?
請問啟動(運轉)電容在鐵捲門馬達的什麼地方,想自己買來換
說真的不是不想給那維修工人賺,只是有這麼嚴重到要連馬達都要換嗎?

=================================
對不起!我好像發錯地方了,懇請版主幫移一下
謝謝!!

网友A:
在手拉鍊條左邊塑膠蓋裡 有2個電磁接觸器   看看有沒有壞
一個是控制下降    一個是控制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手拉鍊條左邊塑膠蓋裡 有2個電磁接觸器   看看有沒有壞
一個是控制下降    一個是控制上升 ...

好像跟那個無關呢!那是控制鐵捲門上下極限的控制器,如果那壞了鐵捲門因該會被捲到壞掉吧!!
目前是按下正常,按上不會動只有馬達嗡嗡聲,所以想找出電容的位子,更換看看。

网友:
啟動電容的位置應該是在遙控器黑盒與極限控制器中間那個凸出物將螺絲鬆開蓋子拿開應該就可以看到

個人看法   啟動電容應該只有一個     量量看電磁接觸器有沒有接觸不良或斷線

楼主:
下午維修工人來修了,錢也花了,還多花了1500$換遙控器
本來鐵捲門只能下不能上,維修人員換過馬達後變成只能上不能下,系庵抓耐庵哩
說遙控器也壞了? 為什麼? 誰來幫我解釋一下?
之前就好好的呀,按上按下都有反應只是門不會降下呀!?
我的9000$像小鳥一樣,一去就回不來了!!

网友:
因為工人沒版上各位大大的專業程度,況且不論怎換都有錢能收,先換再說!換了還有問題再繼續換別的!
這也跟大多的修車師父的作法差不多...習慣就好了...

一般鐵門問題拖不得,既然不能慢慢來,錢花了就別去計較了

樓主似乎也誤解了裝置的所在

楼主:
電容小弟已找到,就在中間凸蓋物裡,250V 50uf,用電容錶查48uf應該沒壞,外表也沒異樣!!
後蓋裡只有電磁閥,難道會是電磁閥的問題嗎?
按上會嗡嗡叫表示有過電,馬達不會捲上...
小弟功力淺想不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容小弟已找到,就在中間凸蓋物裡,250V 50uf,用電容錶查48uf應該沒壞,外表也沒異樣!!
後蓋裡只有電磁閥 ...

我沒修過這方面的東東。

不過以電磁閥來說,有嗡嗡聲就不對勁了,應該只有通電時 “咔” 的一聲。

网友:
在原本的狀況下,只能下,不能上,有沒有想過是什麼原因造成的?(這時候所有的線路完全沒被動過,那會是什麼狀況。)
然而維修師傅來修了之後,為什麼變成只能上不能下?(而這時候,線路已經動過了,為什麼反而出現這種狀況。)
可以想想看,為什麼?
另外,師傅換下來的馬達,請要求他不要帶走,一定要留下來,不然被坑了也都不知道。(至少後續自己想要查,才有得查,到底是真的馬達壞了還是....)
不太可能遙控器壞了。

网友:
如果只能上或下則是您圖右側有一塑膠齒輪的限制開闢有一個壞了個30-50元維修的都要拿15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手拉鍊條左邊塑膠蓋裡 有2個電磁接觸器   看看有沒有壞
一個是控制下降    一個是控制上升 ...

恩~~電磁接觸器的狀況我也有遇過!!

网友:
像這類電容說真的!!看不出他基凸!!
改天也來看一下鐵捲門好了@!!
之前給他串醫科電容就正常了!!!
下次回去給他量一下!!容質剩多少!!
我怎都忘了我有電容表這種事情呢!!

网友:
若只能單方向動時,上或下動作應為
按下開關後,先聽到電磁接觸器動作聲,再聽到馬達運轉聲,
若是聽到馬達"翁翁聲"時,要馬上按下停止按鈕,否則馬達會燒損,
其原因為接觸器的接點燒損,造成欠相,使馬達運轉時,發出翁翁聲
解決方法將正反轉接觸器換新即可,因為壽命到了
更換正反轉接觸器時,要注意控制線的接線,因為有電器連鎖問題,

网友:
基本上馬達都可以維修,行情都約在2500元(該賺的還是要給人家賺)有些會叫你直換馬達是因為馬達比較好換,最重要的是換馬達更好賺,成本三千多,馬達大都可以維修,就連腳座斷了都有得換,馬達與遙控同時換的機率很少(機乎不可能),
維修人員換過馬達後變成只能上不能下,(看來商人不老實)如果你是看小貼紙廣告(電話)的話,通常和鎖店的一樣,能敲就敲,記得有一次客人看小廣告請人來開鎖,鎖店直接跟他說不能開,要破壞,開價500元 ,破壞後拿一個新鎖,也就是所謂的五段鎖,開價六千八,客人覺得被坑了,付了500元,然後來我們店裡,我拿了一組五段鎖開價3200元,所以客人讓我換了,聽客人形容另一家鎖店帶的五段鎖,我才裝2千五,去到客人家一看到客人的鎖.嘿嘿~~~~~~(我該感謝那家鎖店嗎?)是我認為很簡單很好開的鎖.大家都看過吧,就是最普遍最多人用的sh圓形鎖,整支鑰匙都是金色的.材質是銅.那家鎖店居然跟他說不能開,要破壞,所以建議找有店面的,有問題才找得到人,雖然不一定是最便宜,起碼有問題是才找得到人(該賺的也是要給人家賺)不要太過份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1500元我是覺得不過份拉,當然如果會換的一定自己處理,就像會換電容的人,一定自己處理,不懂的人根本不知從裡下手,限制開闢有一個壞了個30-50元維修,你指得可能是微動開關,
通常是做鐵門的不會只換微動開關,他會整組換,收費可能1500~2500都有人收,限制開闢我以前拿過n年前成本就要250元了,我是鎖店,但我沒在幫客人修馬達,但耗材多少,維修約多少錢大約會有個底

楼主:
感謝hong.da大的清楚解說,這樣我就明白了,檢查確實電磁閥處有摸到炭粉,可能是有產生過火花燒掉,換電磁閥可能要幾百至上千元吧。
還有遙控主機經我初步用電錶查都無異樣,這部分有可能被那維修工給A了!!
有可能是我要求留下故障的馬達,讓他少賺一筆吧!!

网友:
如果是電容有問題的話
不論是上或下都不會動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tw.myblog.yahoo.com/jw!T9v0o1meHwW1QuOAtRbYOBM-/archive?l=f&id=5
有詳細資料

感謝喔!瞞詳細的網站

网友:
按上馬達會嗡嗡叫有3個可能
1.啟動電容失效
2.線圈短路
3.2個電磁閥其中1個故障,所以某個方向會因啟動電容不過電導致馬達嗡嗡叫
用排除法吧

网友:
換好就好了~
換下來的東西整理整理留著當備品
修壞了也不心痛

网友:
能下表示馬達沒壞,啟動電容也是正常的
個人也認為是正逆轉控制的其中一個電磁接觸器壞了
但最好是兩個一起換
至於線只要照著接就不會錯了

可是你錢都花了
別忘了馬達要留下來
別讓他帶走,那馬達肯定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