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寶網買的溫槍,顯示負溫度值

楼主(2011-08-09):
我不知道這一篇要放那邊,因為論壇版面中並沒有儀表維修專區,論壇中相信很多人使用這種溫槍,
這是今年二月底買的,上個月就這樣了,有時更誇張的會顯示-xxx,負三位數!
來看看倒底是怎樣了

网友:
我第一想到是否是電池的問題?
有沒換過電池再試試?

^_^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發現這個問題時,第一個反應也是更換新電池,但是問題依舊n_004|

网友:
這是(快樂槍)嗎n_066|
測量晶片溫度時(自爽)的!
wooden大有沒有試著拆開來看看有沒有調整鈕?

网友:
這些品質真的不好?
我也有一支3月份買的 外型一樣 編號是 CA380 再6月中時 雷射不亮了! 但溫度良策還是正常。

有拆下看過,的確是雷射掛了,目前只好將就使用。

楼主:
拆開來後,找了老半天,並沒有找到調整的地方

网友:
可能是紅外線接收部有問題,另外可以先檢查所有焊點

网友:
那邊的電器,如果不是自己喜歡拆拆修修.....還是盡量少買。雖然我也買了不少......

网友:
有參數可調嗎? 會不會是參數跑掉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測溫元件是不是像耳溫槍的那種, 如果是, 應該是 SPI 輸出的.
清理連線或看看有沒有短路.

网友:
....你沒請賣家測試之後再出貨阿...

我也有一之...不過功能都很正常...
用了2個多月~也沒什麼問題...

根據我知道的...這東西有仿冒品....
你..該不會買到仿冒品了吧...

CA530???
我用的是CA380....
雖然溫度差了200度..
但一般也沒辦法檢測這麼高的溫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拆開來找了半天並無可設定或調整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這種測溫槍應與耳溫槍有些區別的,有檢視基板了,看起來是用手工焊接的,必要時重作補焊,看是否能改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買來後剛用時是正常的,是上月才出狀況的,一開始就更換電池,但並不是電池的問題,

如 果是買到仿冒品,唉!那也認了,以後阿六的東西還是要考慮一下了。

网友E:
這種東西真是一分錢一分貨

在DIY時代因用一般溫度計測散熱片溫度難用,於是我買一支阿斗製的福路客紅外線測溫器
走失十幾個四個小朋友現在還好好的N年來只換過幾次9V四方型電池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這種東西真是一分錢一分貨

在DIY時代因用一般溫度計測散熱片溫度難用,於是我買一支阿斗製的福路客紅外線 ...

期待 “産品分解及說明“ 中..

网友:
既然一開始是正常的..
那我想知道的..現在顯示負的...
那溫度跟室溫室一樣的嗎??
若不一樣...你可能要考慮一下~~~
把裡面的紅外線LED給換了吧...

阿~~不對...應該是說~~紅外線接收器材對.....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這種測溫槍應與耳溫槍有些區別的,有檢視基板了,看起來是用手工焊接的,必要時重作 ...

http://www.melexis.com/Infrared- ... all-TO-can-685.aspx

看看是不是類似這顆, 如果類似, 自己讀一下SPI. 可能CALIBRATION 資料跑掉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期待 “産品分解及說明“ 中..

不要害我~~~

不知怎麼一回事大部份玩電的所娶的老婆
對關於電的都一翹不通,就是因為此常常被
唸,以前我只要一有新買的電化產品都會想
拆開來看看裡面的構造,也有些太精密的東西
裝不回去,就這樣子我常常睡在門口不然就是
公園,那天您看到一個西裝睡在公園的人,可
能就是我又再亂拆東西被趕出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想應不是硬體的設定跑掉, 而是軟體上的參數跑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個負值是會亂跑滴,就是每隔一段時間使用時所出現的數值都不一樣,並不是室溫多了個負號,而是誇張的負幾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沒錯!
真的是一分錢一分貨!一支折合台幣幾百塊的能用多久,誰也不敢說!
美製品確實是很貴,但是說實在真的很粗勇,耐用,久用不壞!

回复 网友B:
講到設定,我猜要透過這個6pin連接到外部的設備來作,但是誰曉得是用啥米碗貴來設?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害我~~~

不知怎麼一回事大部份玩電的所娶的老婆

你家女王會很希望你拆解她,幫她作檢查的~
所以,改天又拆壞其他東西時,記得若無其事即可~
順便幫她檢查看看,有没有因為這個"故障的產品"而造成她"身體"上的傷害~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沒注意到,啥是 " 快樂槍"
小弟愚笨有請粗工大解說一下n_066|

楼主:
回复 网友C:

說實在豆芽菜還是有點消化不良,要用比較多的時間來消化,
有必要的話再往下拆下去,看看ir檢知器是啥米碗貴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沒注意到,啥是 " 快樂槍"

所謂快樂槍就是不管怎麼測量,溫度都不會飆高,永遠都是負溫~
就好比N年前的汽車改裝品中有種快樂表(時速表),時速刻度高達300~500公里,純粹自爽用

网友:
十多年前有一段時間還很流行汽車改裝。有一次,我在馬路上騎著機車。忽然聽到後面傳來一陣超跑般的油門加油聲,引擊很大聲的狂吼猛叫(各位自己在心裡模擬一下)。

咦~~怎麼叫了老半天車還在後面,要是跑車早該衝過去了。

回頭一看,原來是喜美改排氣管的聲音。這也是一台自爽的快樂車。
(改時速表是自己暗爽,改排氣管是爽給別人看n_118| )

楼主:
感謝粗工大和d大兩位的解說,
哦原來是這個,大概年輕時都在一二一,所以沒經歷過這一段年少輕狂的年代,
那個年代真的是一片空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