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的凍箱門會自己彈開

楼主(2011-08-09):
小弟家的冰箱,當冷藏室門關上時,凍箱門會彈開,無法關緊...這是磁條該換了嗎?還是只是磁條硬化?

平常把凍箱門關上,不開底下的冷藏室的話,凍箱門不會自己開...

网友:
應該是尬水平的問題

网友:
關的力道?用力一些每一台都會這樣耶

試試將冰箱前面墊高一點點,關門輕力些吧

如果年份高了~~再來考慮門磁條問題

网友:
門的下方會有卡榫 應該是磨出一條溝了 換掉就好了

网友:
通常先用濕的抹布沾一點洗碗精   把門條跟門條要吸磁的地方先乾淨  有時是那邊"生黏"  然後再試看看會不會吸  關上門(不要壓)看門條能不能吸磁的到門  如果沒就當然不會了  如果吸不到的話   用吹風機先將門條吹軟(4邊)  然後再壓門去吸磁  再吹軟門條 然後靜置10分鐘  再開看看  如果還是不行  那就沒救嚕.......

网友:
開大門彈開小門是正常.小門會自動回到卡箍固定.我想是上面凍箱門的固定點走位.螺絲帽放鬆.冷凍門右上方有塑膠保護蓋.用一字起子翹開.看見螺絲帽放鬆一點.把冷凍門向上提一點.對準門和箱體上方平行......不然看螺絲帽和上鉸鏈的鐵片.應有舊的固定痕跡........

塑膠保護蓋1

塑膠保護蓋1

螺絲帽放鬆2

螺絲帽放鬆2

卡箍3不要動

卡箍3不要動

网友:
一般冰箱下面,前面那兩支腳是可調整的...
稍微修正一下就可以了呀!!

楼主:
試過把冰箱兩隻前腳墊高...還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