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ePC-900HA 電源插座加焊及拆解步驟~

楼主(2011-08-09):
客戶的EeePC電源插座鬆動,有時會接觸不良~
這帖不算維修文,只是記錄拆解步驟給有需要的人參考~
首先翻到背面,先拆下這4顆螺絲~
接著把硬碟機拆下,在硬碟底下還有1顆螺絲也要拆下~
在來翻到正面,用小一字起子將卡筍推一下就可以將鍵盤翻起來~
接著也是用小一字起子或夾子將卡筍推開,再將排插抽出~
接著就是這8顆螺絲拆下~
看到主機板囉~
如果是一般維修,這樣子應該可以檢測了~
不過,我們今天的正事必須再繼續往下拆~
接著拆下這2顆螺絲及喇叭和散熱風扇的插頭~
噹噹~脫光光了~
電源插座在左側~
將電源插座加焊~
焊完照原順序相反方向裝回去即可~
開機測試OK~
謝謝收看~

我有發現在主機板上有一個標著 DEBUG 的插頭,不曉得是不是原廠維修時專用的檢測接頭~

网友:
很用心拍分解步驟..感謝分享..

网友:
應該是生產線上檢測的專用接口..

网友:
徒手拆這個鍵盤,偶最行了
首先用左手無名指指甲微微把Esc鍵摳向上,維持住
然後用右手無名指指甲摳左上第一個卡筍,第二個卡筍,第三個卡筍,開啦!

為什麼偶會?
因為偶的鍵盤好像壞了
有5~6鍵打不出字
清軟排無效

网友A:
那個應該是華碩ELPC接口

現在很多筆電的minipcie沒有lpc訊號(別說debug卡爛, 什麼卡都不會跑碼)

華碩有做這個接口給維修人員看開機跑碼,

附上兩個圖, 就懂的

debug的電路圖

網路上捉的圖, elpc給華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應該是華碩ELPC接口

現在很多筆電的minipcie沒有lpc訊號(別說debug卡爛, 什麼卡都不會跑碼)

是啊~這可方便多了~

楼主:
剛剛REVIEW一下圖,發現少拆了幾顆螺絲~
PO文太久無法編輯了n_132| ,第二張圖我再補一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