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D1802412M2 啾一聲

楼主(2011-08-09):
請問各位前輩
按下電源開關時,會亮一下,瞬間又變黑了
亮的那一下電源板會發出"啾"一聲之後就連背光都沒了,
但是螢幕電源指示燈依舊是綠燈,沒有變回紅燈
想請問這是電源板還是高壓板CPT 320WA01R的部分出問題??謝謝

网友:
電源板+高壓板

楼主:
補充一下~電源板的部分換過一塊良品,但仍是相同狀況,高壓板的部分所有高壓線圈經測量阻值約1.3K,故初步排除高壓線圈部分損壞,但是還是處理不好
請問有前輩是內湖或士林人可以教導嗎??謝謝

网友:
「請問有前輩是內湖或士林人可以教導嗎??謝謝」
教一教,順便就修好了。這位在內湖或士林的人士就賺到成就感了。
(成就感是一種內心的滿足,很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充一下~電源板的部分換過一塊良品,但仍是相同狀況,高壓板的部分所有高壓線圈經測量阻值約1.3K,故初步 ...

1‧電源板以更換為良品-----排除電源板故障剩下高壓板或燈管故障
2‧高壓板線圈阻抗平均-----並不代表線圈絕對是好的

試著用電錶看看能不能抓出問題點(有示波器最好)或是指針式電錶,將電錶轉至AC檔位測量燈管回授訊號端(下圖紅點處),絕對不要碰到燈管連接端(電錶會燒毀)
將電錶接好後,開機瞬間看看電壓值,測試每一個回授端電壓,若是有一端特別低或特別高(差異較大)則可能這一端的線圈故障或燈管故障(也要檢查此端連接之元件--電容、二極體)
目前想到的檢查方式,待您測試後再判斷了、、、

网友:
真是很好的說明。

不過,如果只有10X的示波器探棒可以量這700多V的電壓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啊----您誤會了,回授端電壓只有幾 V而已,不是高壓的----或許您下次試試就會知道會很容易判斷故障原因的。

网友:
啾一聲!!我有碰過喔!!!
就電容爆開!!  通電後發出來的聲音!!

网友B:
回复 网友C:

C大~

量回授端電表錶筆該怎麼放?
用AC200檔位夠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C大~

黑色錶線----外殼(地線)
紅色錶線-----回授端(不是燈管端喔)
AC檔,電壓並不大(平常我是用示波器測試約10V以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知道了~~~謝謝指導

回授端就是燈管高壓線白色的那端.....

网友:
回复 网友C:

謝謝C大!這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想請教這方式可以判定高壓線圈或是燈管老化或NG對吧???
如果量到高壓端電壓是多少??
一般三用指針切到AC 1000V或是UT 61E可以用嗎?

网友:
回复 网友D:

測量高壓迴路電壓最主要是用在多燈高壓板起了保護而不知道哪一組故障(用各組電壓比對),若是只有一組則無法判別出正確電壓。
判斷出哪一組故障後可以用感應方式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410498第一張圖片,注意只是將錶棒放到變壓器上並沒有連接焊點,檢查有無瞬間電壓(有電壓表示高壓線圈有高壓輸出),再用測量回路電壓方式判定經過燈管後有無電壓(判定是否燈管故障或接線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般電表放在高壓線圈上!採用AC檔對吧??
謝謝大大指點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紅色錶棒放至於變壓器上方---黑色錶棒接上地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