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D1-VM主機板問題~如圖

楼主(2011-08-09):
沒有辦法正常開機都沒畫面~(CPU風扇有轉動~硬碟也有在動)開機不到10秒自動關機~用除錯卡顯示如圖1
下面一張圖是主機板的圖~可以幫我指在那裡要測試的嗎?

网友:
大大,,,,,,, CPU  資料寫入記憶體異常, 更換記憶體 或 記憶體 插槽清潔,,,,,,,,,,,,

网友:
有作過其他測試了嗎?
記憶體金手指清潔
記憶體插槽銅片清潔
記憶體測試
記憶體插槽測試

网友:
記憶體換幾個廠牌看看..如是二手板看看背面是否有刮傷斷線..
摸摸看網路晶片是否高溫..
都可嘗試..

网友A:
這是AMI的BIOS喔!
記憶體供電、北橋供電等等,注意看看是否過高或不足。

楼主:
記憶體金手指清潔
記憶體插槽銅片清潔
記憶體也用了好幾條測試
清好第一次開機有畫面出現~但大約10秒就關機了~在一次開起就沒畫面了~
晶片都有摸看看都沒過熱的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AMI的BIOS喔!
記憶體供電、北橋供電等等,注意看看是否過高或不足。

可以麻煩你用我上面的圖教我量看嗎?謝謝

网友B:
主機板供電的源頭------------->Power Supply是正常的嗎!?有沒爆電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麻煩你用我上面的圖教我量看嗎?謝謝

樓主有假負載嗎?
如果沒有假負載,要檢測那就比較麻煩了!
參考記憶插槽腳位定義圖!
至於哪裡找圖呢?站內就有!
另外,POWER有更換測試過嗎?
雖然上電10秒就關機,但是能夠到開機程序畫面應該代表(硬體開機)程序沒問題!
基本上不是短路保護!
換顆好的(抛兒)試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記憶體金手指清潔
記憶體插槽銅片清潔
記憶體也用了好幾條測試

請問您的記憶體插槽是怎麼清潔的?
檢測記憶體與主機板之間的問題部份應該用單條記憶體作檢測,並且一個插槽一個插槽測試!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北橋供電上北橋上面那個紅框,而記憶體供電,應該是在記憶體尾端的紅框內。
記憶體供電亦可直接用電表量測記憶體插槽第7 p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機板供電的源頭------------->Power Supply是正常的嗎!?有沒爆電容?

我是用新的POW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有假負載嗎?
如果沒有假負載,要檢測那就比較麻煩了!
參考記憶插槽腳位定義圖!

我找看看記憶插槽腳位定義圖~POWER是新的~現在連進入開機程序畫面都沒辦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您的記憶體插槽是怎麼清潔的?
檢測記憶體與主機板之間的問題部份應該用單條記憶體作檢測,並且一個插 ...

我用小刷子清~四個槽都一個一個測試還是不能~~

网友:
把記憶電池拔起來,然後用一字起扣在電池座上面5分鐘再裝回去看看(CLEAR CMOS)感覺像是BIOS有出錯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北橋供電上北橋上面那個紅框,而記憶體供電,應該是在記憶體尾端的紅框內。

無通電下測~北橋供電測量的數值都是一樣~記憶體那3個量出的數值都不一樣~
通電下測~北橋供電測量是0.02(用200V)2個都沒反應~記憶體00.5~02.9~04.9數值~

楼主:
有開機畫面了~可以進入BIOS~可是十幾秒就自動關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小刷子清~四個槽都一個一個測試還是不能~~

大大有沒有看過站內前輩怎麼清記憶體插槽?
粗工的方式是買一支銅刷(銅絲製品),用銅刷直接刷插槽!
對了~粗工想起來了,上次遇到類似情況是換BIOS晶片(技嘉板,一樣雙通道)!因為懶得刷BIOS....剛好有一片相同板,直接換!就解決了!
試看看重刷BIOS程序(不過也要有燒錄器@@")!

楼主:
OK了~謝謝大家的幫忙~CPU過熱~導致無法正常使用~~~

网友:
電表用200v檔位量,數值量出來也很難看出數值,後面小數點會被捨棄掉
如果有20v的檔位,用這檔量會比較好看出數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OK了~謝謝大家的幫忙~CPU過熱~導致無法正常使用~~~

........................................................
為何CPU會過熱n_066|
難道是用工程板,溫度壓不下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會不會是用原廠散熱器, 上面的散熱膏在電腦長期運轉後硬化, 導致散熱不良?

网友:
記憶體插槽用牙刷+去漬油+空氣槍,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