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炮電源檢測治具第二版

楼主(2011-08-09):
這一版..說真的~~做的不是很好..
但也是很久之前做的了...
先PO來給大家看一下這不算完整的完整品..
不過一些BUG大約都抓到了...
等待L大作部分的韌體修正...

要順便告訴L大的是..我經過這模組..
電源會自動半開啟...基本消耗50幾W..
不知道問題何在..在想說是不是漏電引起的半導通狀態..
畢竟還沒開機..就會通過電源..就很奇怪了..

等我比較有控~~會將所有問題一並解決..
並且洗出更漂亮的電路板...
至於會曝光失敗或過度曝光..這問題..
應該有人看出原因了...
這問題在之前的VGA測試治具..已經解決了...

攬的打字了~~大家就看圖意會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嗯,我是覺得蠻奇怪的,
上回調整好你拿回去測的上一個應該沒有所謂的漏電的情形吧,
我想應該是有個地方不對吧,
而且PG的信號時間是由PS_ON來作觸發的
有PG時間225ms表示有作PS_ON啟動,所以POWER有輸出
如果主機沒啟動,那是因為主機沒有按下POWER_SW,主機板沒開啟
而你從POWER去作開啟動作,所以POWER有送電,而主機板沒啟動,
這個要想一下,怎麼才能作單獨作POWER測試,
而還要能接上主機板由主機板POWER_SW作啟動POWER
我想原因應該在這里吧
要作成兩種模式
1.單獨POWER測試,由POWER啟動
2.POWER接上主機板,由主機板作啟動,
這幾天我想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嗯,我是覺得蠻奇怪的,

PS_ON的PG..確實是各問題...
但漏電這問題..我還要找時間檢查...
畢竟..我沒壓下強制啟動電源開關...
我有插主機板..送電..居然會跑..但電壓並不是標準的電壓..
這就很奇怪了...

网友C:
順興大:
  這天氣穿毛衣外套,你家冷氣很強喔! 是不是客戶不要了都把他收收回家吹? 你家用電不用錢?

网友D:
回复 网友B:

不管PG、漏電.....會不會是您layout上的問題?
要不然應該是不會有這樣的狀況吧?

只有洗單面板,顯像劑好像倒太多了。
這兩天一直在忙板子.....線徑太細真不好洗。

网友:
這也是洗出來的嗎?好像雕刻機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順興大:
  這天氣穿毛衣外套,你家冷氣很強喔! 是不是客戶不要了都把他收收回家吹? 你家用電不用錢? ...

我家沒冷氣...
這是去年冬天的作品了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B:

不管PG、漏電.....會不會是您layout上的問題?

怪了~你用哪種電路圖軟體阿~
居然可以洗出這樣的效果??

之前有位板大給我的軟體好像也可以這樣玩...
但操作上真的不熟悉...
還要找時間研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用protel畫的。
要洗得很細...真的不好弄。

网友F:
回复 网友B:

建議大大列印原稿
改用噴墨專用投影片
印表機列印時
內容 選黑白、 品質選最佳
感光時比較容易成功
投影片的空白處透光比較好
(用日光燈照約五分鐘)
噴墨專用投影片台北 x頓 有賣
一包20張價格220

网友:
回复 网友D:

chen大:
     你的軟體很不錯,可以省掉不少時間和蝕刻藥水,只是一個小小缺點,還是有一些"空曠區",這會造成旁邊的線被吃得太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B:

建議大大列印原稿

其實~~曝光的問題已經解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謝謝antlu大!...
空曠區也會影響啊?之前問legion大他洗的還是沒鋪銅的,線竟然都不會「減肥」,說我曝光有問題,還有也曾問過一位前輩,我也不太記得他分析的原因了,也問過老師,同樣也是說曝光的問題,昨天,順興大哥又跟我說還是曝光的問題......這可窘了,全部都指向曝光問題。
這就很難讓人抓著技巧,我是怕曝光不足,用的是檯燈(那種U型燈管的),所以曝的時間大概是在10分鐘左右(legion大也教我過可以切小板子是看看要曝多久,真的很對不起他,我沒有這樣試過,拿著板子、底稿,就直接弄下去了),可能真的是過曝的樣子。
顯像下去,似乎也會造成一些沒曝光到的(黑色遮起來的地方)地方崩解掉,等於是說,其實藥劑在咬的時候,會有快慢之分,但是過曝了,有遮到的地方雖然不太會洗掉,但是結構上有稍微崩解,導致蝕刻時,整個較為脆弱的地方,蝕刻液咬下去,整個垮掉,跟著銅一起被吃掉。
空曠區也會影響啊?是因為想要把那些空曠區吃掉,要泡比較久,所以自然而然,想要保留的銅箔,依然會被慢慢吃垮。

网友:
回复 网友D:

chen大:
    我呆在半導體黃光室(上光阻 曝光 顯影)設備維修約15個年頭,乾蝕刻設備約5個年頭,這方面有些涉略,加上以前也洗過PCB,所以綜合上面有一些經驗,曝光方面: 很重要的是要把遮蓋的效果儘量提升,假如你的母片(我們用的是鉻膜)遮光效果很好那曝光再久都不是問題,這可以從PCB銅線或是大片區域中發現,假如有被吃掉造成坑洞,就表示遮光效果不佳(我認為以前的黑色貼帶應該算最好吧!)噴墨或是雷色碳粉或許也會漏光!! 接下來就是你提到的"線"被吃細了!! 這就是所謂的"陰影"效應,光線只要不是"平行光"就容易造成"陰影"陰影時間久了還是會造成曝光,尤其是你的"母片光罩"和感光膜"有距離",這樣的陰影問題更嚴重,(陽光下撐著黑傘,請問臉和小腿哪一個比較會被曬黑?),這時候建議母片要和實際線路圖"相反",如此要曝光的時候就非得"面對面"貼的緊,這樣連帶著把透明片和感光膜的距離減少到最小(陰影效應最低)線路在曝光的時候受光差異也就最小....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關光源的問題: 光線需要均勻度如何把均勻度提高? 毛玻璃是一種方式,光源和毛玻璃的距離也要有,免得光管與光管間的不均勻受到影響(光管本身作成"霧狀"就是原因之一!)一跟燈管和多根燈管的均勻度也不一樣,我們用的是"蒼蠅眼"把水銀燈燈管的點光源變成數十個點光源在讓他們平均照到"母片"上,當然反射罩也是一種方式...
接下來就是化學方面的特性了!! 注意:化學藥品都是屬於"等向性"作用
顯影:等向性問題,再感光之後 感光膜因為光照射而"被破壞"沒有被光照到的就"沒被破壞"於是感光膜在"顯影"的時候就會被顯影出來,但是顯影時間過久的話,它不但往"下"吃! 也會往"兩旁吃"!! 所以時間不能夠太久,空曠區太多或是不均勻都會影響(因為你怕顯影不乾淨,會造成銅箔上面"殘餘"感光膜,於是就多顯影一些時間,卻把原先要保留的"線"給吃細了,只是你看不到罷了)這就是為何顯影後要"檢查"的原因(AFTER DEVELOP INSPEC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D:

感光膜顯影完之後不能馬上"蝕刻"喔! 因為線還不太穩定(已經泡過水了),沖洗乾淨之後要用吹風機把它乾燥,強化感光(保護)膜的強度,這時候需要注意的是後續"蝕刻"的問題,銅箔最好是乾乾淨淨,有了"氧化"也會阻止"蝕刻液體"的接觸效果,我們需要的是"和被蝕顆物體"反應越快越好,吃銅箔不吃感光膜,但是"等向性"現象所以往下吃之外也往外吃!! 所以不要有太多的空曠區就越不會吃到你的"線路"這就是所謂的"負載效應"....
如何加速蝕刻? 1. 化學品濃度增加 2.溫度增加 3.增加蝕刻的接觸"新鮮度" 這一方面大都是"製程工程師"的拿手,他們做了許多實驗!! 我的經驗就是用"氣泡"方式來增加接觸新鮮度(30年前有賣一種洗PCB的工具叫做"如意噴流器" 的東西,有加溫有氣泡...) 就這樣了希望可以給你一些經驗, 最後 用甲苯溶解松香當作銅箔的保護膜,一方面防止銅箔氧化一方面"助焊"這也是30多年前的經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啊!對了!看到這個熟悉的經驗談。那位前輩就是阿乾大您,我又把您說的忘記了。
這次又在上一次課增加印象了,我把這些紀錄起來當作筆記,才不會又忘掉了。

松香...老師也有跟我說過,洗好的板子可以泡一下松香,再來去找一下松香。

网友:
回复 网友D:

CHEN:
   前輩不敢當,你才是前輩,不管是微控 或是程式或是電路...樣樣皆通,我只是把經驗分享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G:

小弟我會拍勢的啦!我只會一點點,不能算通。
這次洗板,大概是專題作業的板子最後定型的版本了,可能不會再洗,有再洗的話,努力看看能不能洗得漂亮。
謝謝阿乾大您分享的寶貴經驗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