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各位大哥,遇到這種現象是哪方面的問題[ACER AL1917W]

楼主(2011-08-10):
小弟在這先謝謝各位大哥的幫忙,請教各位大哥像遇到此狀況會是哪邊的問題呢?畫面幾乎都是顯示一半...
(剛剛才發生的事件我的螢幕~~)
有參考過ACER AL1917W畫面一閃而逝維修實例所發的文章
由於此款沒有螺絲,所以我也不敢用力拆開,原本想說參考這篇[實例LCD] acer AL1711 和 MOZO AOC LM729來拆看看沒想到下場是...拆到指甲都斷了~痛
怕還沒修之前螢幕外殼就被我搞到斷裂
螢幕型號:ACER AL1917W

拜託各位大哥大姊幫忙,謝謝n_002| 我也會想辦法把螢幕給拆開來看
小弟不會打文章,如有錯字或不敬之處請見諒n_109|

网友:
回复 楼主:

面板NG

网友:
這群創的面板還真不是普通的爛,如果要修也可以更換面板解碼ic就可以

楼主:
蝦米......面板掛掉
我的螢幕啊n_018|.....不管 先拆再說,今天晚上來拆拆看n_029|
只能死馬當活馬醫了!!

謝謝兩位大哥的回覆

网友:
保固過了嗎...確定過了再動手... 小的也覺得是面板..

网友:
面板故障,可以修請先輩指導修復

楼主:
非常肯定的......過保固了n_096|
~我不甘心    目前還在找相關資料:on_124|

悶:on_080|

网友:
這一片順興有修過在實例區你找一下

楼主:
playart 大哥  你是說這篇文章嗎?
ACER AL1917W畫面一閃而逝維修實例  恩  我有仔細研究過了,還不錯....但是 我不會拆外殼(這才是重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playart 大哥  你是說這篇文章嗎?
ACER AL1917W畫面一閃而逝維修實例  恩  我有仔細研究過了,還不錯....但 ...

如果你有興趣 也打算自己弄看看 要有心理準備 玩掛了就換新機...(其實在面版你的成功率應該會再低些)
人總會有第一次的...
有這樣的心理準備了 這樣你再小心慢慢的拆
如果你還不想換一台 建議再想想 考慮送修~

楼主:
恩.....當然要自己DIY,這樣才比較有感覺n_104|
心理準備喔....哀 反正伸頭是一刀縮頭還是一刀,那就乾脆一次給他死n_134|
壞掉再買新的就好了n_081| 哈
不過目前不再家也沒辦法拆倒是真的
來這邊哈拉好像也不錯呢:on_116|

网友:
回复 楼主:

兩台故障原因不同,你這台"代誌大條"這是群創光電的面板,你的故障原因不是一閃即滅不是換一換電容就好了,這是面板故障,這也是通病,要更換除了要有熱風槍以外還要買的到面板解碼IC,另外還要一手好焊工, 這樣的說明應該夠清楚了吧

楼主:
是啊  所以搂!其實聽到二樓跟你最早之前回答時..我就已經有心理準備
只是我在公司 無法拆開來看,想說看看裡面元件也不錯啊,如果這樣就把它回收掉的話
還蠻可惜的,所以就來拆一拆看一看吧

以Acer AL1917W 面板故障機交換Acer AL1916W 面板故障機

ACER AL1917W 宏碁液晶显示器問題(附图)

一元起標ACER AL1917W零件機
剛看到 哈 還真是通病啊!!  隨便GOOGLE一下全部都是同問題n_118|

网友:
這款ACER機器碰過好多台都這樣,很像是通病,這可以更換"解碼IC"阿,這倒還不清楚更換哪顆IC

网友:
這台不好拆.(第一次)很緊.從後面上.
找又扁.又硬.又軟.(不要硬碰硬)

楼主:
恩  真的很不好拆,找又扁.又硬.又軟 所以就想到指甲 哈~~下慘是........斷 嗚嗚嗚嗚嗚嗚...

网友:
回复 楼主:

試試信用卡吧!

楼主:
恩 先試試看電話卡來用用

网友:
這台用電話卡不好拆.真的.

网友:
自己是用長條薄鋼片,可以插入縫隙處撬開,因為目前螢幕都使用卡榫固定前後殼而少用螺絲,所以卡榫會更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