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on 宏通 L1938W 按電源無反應

楼主(2011-08-10):
接上電源,按下電源無反應,連亮都不亮
我想這下應該不妙了

借用 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 ... hlight-VA1912w.html 本篇的圖

有幾顆電容已經爆了,全部換新
40T03GP 也都換新
PI板保險絲正常
接上電源後,一樣電源燈不亮
量 PI板 電壓正常輸出

查到 順興大的文章
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 ... light-VA1912Wb.html

借用順興大的圖

AD板的 AMC 1117 3.3 穩壓IC 只有 1.23v
量右上角有一顆同樣的 1117 就有到5v
那表示該IC是故障的嗎?
AD板背面有變色的情形...

請問....
1.AMC 1117 3.3更換時 只要是 SOT-223 1117 3.3 就都能用嗎?
2.另外要怎麼樣解下來,用熱風槍嗎?
3.ZCP電壓應該是多少?

楼主:
AMC 1117 換了一顆 H16A(好像是可調的)

電源按健終於亮了

現在新的問題又回到 PI板 了
裝一塊同類似的PI板有畫面
裝回原本的,就是沒畫面
量跟AD板接口的電壓
有3.3v、5v及14.48V(板子標示是13.8v+)

感覺好像電壓都有出來
現在不知道問題出在那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壓電路部份

楼主:
請問...高壓電路要怎麼查(追)
有可能是高壓線圈故障嗎...
或是虛焊也有可能嗎?(有補焊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紅框處.包含後面.檢查保險有沒有燒燬.再追查線路.

楼主:
現在又有新的問題來了
F200的保險絲一直斷
保險絲前的電壓在16v多
這下又是那裡出問題了

网友:
一直斷,表示後端背光電路40T03GP有短路或是PWM驅動信號異常,可以先確認MOSFET好壞

楼主:
40T03GP 有換過了...
保險絲一樣斷了

看樣子應該是PWM的問題

网友:
PWM問題,若是G極有掛小晶體驅動的,可以先檢查小晶體好壞,若是G極直接經電阻接入PWM IC,那就得換掉
19M005的背光電路PWM IC是BIT3713,輸出掛晶體驅動G極,附近的Q203、Q208、Q201、Q204的W2K/W2X SMD電晶體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