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發表]東芝 L40 短路維修

楼主(2011-08-10):
東芝L40
上電源出現短路
看過電路圖
發現TPC8107出現短路
換了後都是很熱
發現
兩粒電容已經導通了
之後上電
沒有短路

网友:
你的作業系統是 Windows vista  嗎 ???

這開機會很 LGA 嗎 ???

之前有接過一台 , 後來改成 XP 的好多了 !!

网友:
恭喜完修...這樣不算新手吧!?能找到故障電容及MOS(呵呵..MOS還是東芝自家的),功力有一定
的水準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這應該不是新手等級了,這已經算是PRO等級了!

网友:
一次掛兩顆還真罕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