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求] AGP顯示卡數張

楼主(2011-08-10):
各位大大
AGP 顯示卡
數張可以賣我嗎...
請報價,謝謝。

如果有新中古的...也麻煩報價
謝謝。

网友A:
冒昧插句話....什麼叫做良好可以撐很久的AGP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冒昧插句話....什麼叫做良好可以撐很久的AGP卡?

我想~~~沒人敢保證吧,最多只是壞掉幫處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想你沒搞懂我的意思,我認為你的訴求太空泛....
要顯示卡卻沒說要什麼樣子的卡,猶如去麥當勞喊
"我要漢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想你沒搞懂我的意思,我認為你的訴求太空泛....

是樓主的,訴求太空泛

网友:
回复 网友B:

喔~對厚...以為你是樓主

网友:
印象中撐很久的agp顯示卡大概就那些效能很差的...
上面沒有什麼電容..也不須要散熱風扇之類的...
溫度也很低的...

像是SIS 6326
nVidia TNT 2/Riva 128
S3 Savage 4(PRO)
ATI Rage 128(PRO)...等等..
不過依現在用起來真的會讓人起笑...

再來比上述高階的我都有碰到掛點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