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日立窗型冷氣 RA-32DB維修

楼主(2011-08-10):
請教各位先進,在下家裡客廳的一台日立窗型冷氣 RA-32DB,買了約四年,平常很少開機.(為了省電,忍不住時就躲到寢室去,想說房間小,比較快涼,也比較省電)
上週有客人來,只好開機了(距離上次開機至少已經過了一年),當下發現完全沒有任何異常燈號或是聲音,但是完全不冷.
持續開機約30分鐘,一樣沒有改變,但是摸機身震動很小,壓縮機似乎沒在動.
在下住在溫泉區,認為應該是跟兩年前一樣,冷煤管又鏽穿了,導致冷煤漏光.

在下想,反正平常很少用,等秋天再來修.
所以想請教各位專家,拖這麼久才修會不會對零件造成更大的損害呢?

网友:
一般是沒關係.溫泉區滴化要視機器腐蝕情形做處理......
錢是可以解決你冷氣問題

网友:
溫泉區是指北投嗎?
如果是的話那可是重災區啊!!
時間拖得越久只是腐蝕的地方越多,而且對維修者來講也很沒有保障,有些銅管輕微腐蝕了但卻還沒漏,補了這裡幾個月後又破了那裡糾紛很多

修好後一定要做防鏽,一般的噴漆是沒有用的,如果你是住北投介紹你一家經銷商,他們防鏽做得不錯,賣出的冷氣很少遇到漏冷媒,地址在北投振華街,那條街很短很好找到他們的店,店名:元X電器行

网友:
漏冷媒有時是從銅管內部引起,與防鏽做的好不好沒有關係......
小小的經驗!!

网友A:
壓縮機沒啟動會不會是感溫控制壞掉
或壓縮機3個接點鏽蝕導致不過電
有遇到過3個接點鏽蝕啟動沒作用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指導.
修理是一定要花錢的,只是希望花的值得而已.

大家都說北投的電器容易壞,但似乎北投地區的電器行也沒比較多,真是奇怪....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像這樣的問題!!因該是買廉價銅管吧!!品質較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像這樣的問題!!因該是買廉價銅管吧!!品質較差!!

帖主所附上的型號 RA-32DB是'雙吹窗型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壓縮機沒啟動會不會是感溫控制壞掉
或壓縮機3個接點鏽蝕導致不過電
有遇到過3個接點鏽蝕啟動沒作用 ...

壓縮機沒啟動

=> 電路板問題 ? => Relay 掛了?
=> 壓縮機 過載保護器 掛了?
=> 壓縮機 啟動 掛了?

其他的 有請 S大  與 滷大 解題了~

网友:
基本上   還沒拆下來看   所有的問題都可能   但若是銅管破裂漏氣的話  那就一定要馬上修了

畢竟大大是在溫泉地區  若是損害到壓縮機&銅管整個系統的話   等到秋天就只剩廢鐵了

网友:
壓縮機沒啟動

=> 電路板問題 ? => Relay 掛了?
=> 壓縮機 過載保護器 掛了?
=> 壓縮機 啟動 掛了?

電路板問題 Relay 掛了 剛開機時1~3分鐘如有聽到喀一聲或電源燈閃爍便一直亮著那應該沒問題
壓縮機 過載保護器 掛了 壓縮機 啟動 掛了  要用電表測量就知道是否哪裡短路
如果開機時壓縮機有啟動不冷那銅管鏽蝕機會較大
如果開機時壓縮機沒啟動那就朝電路方向尋找問題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的指導.
是的,剛開機時電源燈會閃爍,之後便一直亮著了.

在下已經決定送修.再次謝謝各位的指導.

楼主:
糗了,
電家建議不要修,因為修好也撐不久....
平常真的很少用說..壓縮機應該還很好.真的是感覺很浪費...
乾脆不要再裝冷氣了....

网友:
不要氣餒
電源指示燈從閃爍變成亮著代表控制基板是好的這時就要看壓縮機的周遭零件
你的情形壓縮機要壞掉機會比較少
建議你多找幾家公司比較一下才不會.....

网友:
對呀!先確認壓縮機有沒有啟動,有動不涼就有可能漏媒,不動就要查電路板了。

网友(2011-09-30):
三年前老家的窗型冷氣也是突然罷工,指示燈都正常,就是不涼,
也沒聽到壓縮機啟動的聲音。
後來叫修,結果看那師父換了一顆電容(應該是啟動電容),就完修了。

楼主:
感謝各位的指教.
已經確定是漏冷媒,只是找不到願意修的店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