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人知道液晶螢幕用的銀色反光板哪裡買嗎?

楼主(2011-08-10):
不知道該貼在哪一區,所以來這裡,請見諒。我手上有小時候買的任天堂game&watch(不隻到是什麼的可以估狗照片),他的原理是用銀色的反光板,讓液晶螢幕可視。不過可能是因為溼氣,我手上的機器的銀色板都會發黑,需要更換。網路上有人有賣,不過不便宜,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7172347218,畢竟人家也是要賺一手。
想請問這裡臥虎藏龍,有沒大大知道哪裡可買到。

网友A:
回复 楼主:

報廢面板背光模組裡面就有.那片是反射片.

网友B:
好奇的問一下,
這不能用鋁箔代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報廢面板背光模組裡面就有.那片是反射片.

想請問有人知道,為什麼明明沒使用,好好放著她就會自己發黑呢?
另外請問這種東西哪裡可以單買嗎?(光華電子材料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的問一下,
這不能用鋁箔代替嗎?

我沒試過,可是可能會太亮(原來的比較像塑膠材質)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變質囉!跟偏光膜一樣.
單買應該很難買得到.
您去回收場買個破屏面板回來拆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請這位大大幫我看一下,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202296856,這裡賣的是一樣的東西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請問有人知道,為什麼明明沒使用,好好放著她就會自己發黑呢?
另外請問這種東西哪裡可以單買嗎?(光華電 ...

"發黑" 擦乾淨不是就好了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不出來是啥東東.應該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C:

變質就沒救了.

网友:
.....這只不過是普通的反光片而以阿...
想要那東西~報廢的檯燈就有了阿...
自己裁.....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因為我手上沒有報廢的檯燈,所以想請問哪裡買的到一整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因為我手上沒有報廢的檯燈,所以想請問哪裡買的到一整片的。 ...

....
用買的~~文具店應該都有吧...
這東西只不過是普通的鋁片....
就看你要的是有無處理過的..
無處理過的比較不會反光..但很容氧化
有處理過的..反光刺眼...用在檯燈居多...
不然就更簡單的...香菸..裡面的那一層你也可以拿來用阿...

PS: 如果你不知道什麼是鋁...請你先去把這東西瞭解了之後再來問...
而且~~你若不要求高反差~只要是類似的~~都可以直接替用..
不要跟我說~~這東西~~你中秋節都沒用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