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石英晶體X'TAL(crystal)待機測試

楼主(2011-08-10):
能請問一下32768石英晶體X'TAL(crystal)在待機狀態下,用示波器測量它的頻率和波形是多少呢
是否能請大大們指導提供圖讓小弟我聊解一下
http://C:\\Documents and Settings\\XP\\My Documents\\My Pictures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你的貼圖語法錯誤,請參考以下連結教學。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請問一下32768石英晶體X'TAL(crystal)在待機狀態下,用示波器測量它的頻率和波形是多少呢
是否能請大大們 ...

石英振盪出來的是正弦波,頻率就是 32.768 啊。

^_^

楼主:
抱歉我指的是這類型的他有1.XIN2.clock3.vcc4.gnd
在待機時1.2頻率和波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我指的是這類型的他有1.XIN2.clock3.vcc4.gnd
在待機時1.2頻率和波形

這種帶有Vcc Gnd 一般都是(石英晶體+震盪電路)
Vcc供電(有分3.3 / 2.5 /1.8 V版本)正確工作時  2.clock 輸出為 CMOS LEVEL
HIGH: 90%VCC   LOW:10VCC

待機時1.2頻率和波形?
待機時必須看 此VCC 供電 是否正確
可以這樣確認  檢查正常工作(非待機)模式時VCC 為多少
待機模式 此VCC有無變化  ( 一般+-10% 還可接受 正常工作)

舉例 正常工作 VCC:  3.3V    clock 輸出為 CMOS LEVEL 脈沖方波  (不是弦波)
待機模式VCC:  保持3.0V以上 clock 輸出同上
待機模式VCC:  低於3.0V    clock 輸出==> 不可考 制造商不會保證 能否正確工作

楼主:
感謝大大說詳細解說,哪證明我所測量的沒壞載往其他方向查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