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L 1916W 疑似面板故障

楼主(2011-08-10):
疑似面板故障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gy8qTMQIcA
真的是沒拆沒真相.
經更換.及補焊.功能以正常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rYC8R_YOH0

网友:
樓主大,您的用詞粉扇情生動哦!
不過恭喜完修,檢到軟的,
我目前使用和您同系列的 AL1917 ,可能也要到達某些零件的極限了,
不過就等它有狀況再說了!呵呵!

网友A(2011-10-21):
請問換完電容後有畫面後就完修了嗎?
還需要檢測什麼好?
小弟也有一台換完凸起的電容周邊也順便換
高壓接點都補焊
當下燒機兩個小時
一個禮拜後又開始閃.....

网友:
不要只換爆的,附近區域同牌子及同迴路的最好都一起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換完電容後有畫面後就完修了嗎?
還需要檢測什麼好?
小弟也有一台換完凸起的電容周邊也順便換

一個禮拜後又開始閃.....
閃....... 有分背光閃,, 上閃 ,  和 下閃 , 還有一種是 全閃 .
不知您是閃 , 哪一種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個禮拜後又開始閃.....
閃....... 有分背光閃,, 上閃 ,  和 下閃 , 還有一種是 全閃 .
不知您是閃 ,  ...

就螢幕開始上電開機有畫面閃一下又黑掉.然後反覆開關數十次才又好= =
只要開成功後就不會再暗掉這是螢幕問題嗎?

网友C:
電源燈會跟著閃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電源燈會跟著閃嗎?

不好意思不太會表態.所謂的一閃一閃是開機然後閃一下就全暗掉電接著便橘燈
這台我還給人家了因為我只會換電容
(我不是在收費維修是~假會~跟親朋好友說我會修 ==)
我想要問的是當發現爆電容換所有周遭的電容以及補焊後
還要檢測什麼?量電壓的穩定性嗎?還是燒機兩個小時候等狀況發生再回來處理= =
因為又有一台viewsonic va902 爆電容我換好周遭所有電容以及補焊後燒機兩個小時
一個禮拜後又回來這次是破圖加閃爍(這應該就不是p+ i 的問題)
煩請指導謝謝

网友:
1.會掉電(電源燈滅掉再亮起)表示電路中可能有異常之處,要先判定是AD還是背光電路造成的,奇美用的P+I雖常見爆電容,但仍有一定機率會造成其他電路異常(除非是水波紋等早期徵兆被發現,但一般使用者通常會用到完全不能用才送修),所以除了換電容,其他地方也要一起看一看
2.VA902這片三合一(AD+電源+背光)除了電容外,整片板所有的焊點也要全部補過一遍較穩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