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請問聲寶sampo SL7007 PI 板的零件,謝謝(已解決)

楼主(2011-08-10):
聲寶 17"LCD 內的 PI 板因過熱,致零件燒損,請大大指導謝謝
如附圖
瑩幕的型號
pi 板正面點,爆裂的電容己經更換
爆裂的電容
銅泊面上有一個類似二極體或穩壓二極體的零件
其上的編號為
上排 "s 514 "
下排 "J 8.0A "
不知眼睛有没花掉,不知看的對不對
將變壓器二次側的電路畫出供大大參考
有箭頭的表示用電錶測的的電壓,
那燒焦的電容,送電後,用電錶測量兩端均為7.4v
到燈管為+12v
到AD板為+5v(紅色線兩條)
請大大煩心一下,再請問該燒損的零件與下面的東西是否類似
STUS514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60/EIC/STUS514.html
STUBS514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62/EIC/STBS514.html

网友:
有點硬喔!!
我這款!!好像沒碰到這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聲X的 lcd 內的 pi 板因過熱,致零件燒損,請大大指導謝謝
如附圖
瑩幕的型號

我不是很有把握 如果你沒有更好答案時
就參考我下列想法吧
( 你連結的 SU514 / 12V ZD 是可以用的 )

一般設計時 有道設計關卡 稱為OPEN-SHOTER 的安規測試
會在 各個VCC(5V 12V 等) 將回路 斷開或對GND短路
ZD002 是由+12V  拉到 +5V
用在 當+5V被對GND短路測試時 大概沒有保護動作
整個POWER 仍舊工作  由於迴授取點於+5V
POWER 更加努力輸出以期 足夠供應+5V 恢復穩壓點
卻使得+12V 被連帶 提昇電壓
然而+12V 是燈管高壓迴路所用 被異常提昇電壓後 灯管電壓也被昇高
如此情況是不被安規測試接受通過

因此設計上會加入ZD002 由+12V  拉到 +5V
用來抑制+12V 被連帶 提昇電壓

在本例 因該是+5V 電路出問題 又不是完全短路
譬如 +5V 濾波電容不行了 引起 濾波蓄積電壓不足
==>迴授==>+12V 被連帶 提昇電壓==>ZD002抑制
一段時間後ZD002過熱 足夠去燒壞PCB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大大提供資料,
再請一個問題高雄的X中x或禾x或x大有賣,或是可以找到代用品

网友:
回复 网友A:

12V ZD   要SMT 型式  電子材料行零售可能不好找
就用一般插件式玻璃型(類似4148)的ZENER 12V 同型 4顆並接 代用吧
11C1 / 11C2 / 12A1 / 12A2  ( 11V~12.4V  選定一型4顆並接)
上面是日規標準ZD  高雄 X將 X樺  電子材料行零售會比較好找
再不行 進門就問店小二  " 有沒有賣 雞~~~那 二極體12V 的"

還有若是問得到店小二  美規標準 "5W" ZENER DIODE
1N5148  (11V)   或是   1N5149  (12V)
這種 "5W" ZENER  只需一顆 即可   不算難買

都是插件式零件 要不要  鑽孔或當成SMT 用  由你了

我不是職業維修 這樣做法 多顆並接外型不是很好看 不知有沒行規禁忌
就電路而言 同型ZENER 為求較大瓦數是可以並接使用

另外 你圖中ZD 2002 旁 插座焊點錫已經過熱  不要單單補焊
建議 吸除舊錫 再補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今天上班到高雄,休息後就到禾x,去問有没有SU514,但店小二很熱心的找,仍說没有,
又畫圖又拿SU514的DATASHEET給他看,仍說没有,只好買了12v的ZENER二極體,
又到其隣居的中x問店小二,查了電腦,也說没有,
後又回到禾x看了一種,其店小二說是"電壓抑制器"
看了一種其型號為 : P6KE15CA
耐壓為12.8 V   600W
回家依其型號查 DATASHEET 如下
http://www.soiseek.cn/BILIN/P6KE15/datasheet.htm
請大大看看,是否和STU514 功能相同

网友:
回复 网友A:

STU514  瞬間瓦數 500W
P6KE15CA  12.8V  瞬間瓦數 600W
可以代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 大大 熱情的保証,下次到高雄再去買回來用,
此 電壓抑制器 ,是不是就是避電器 或 湧流抑制裝置,
其功能是,電壓超過了其額定的電壓時,其兩端即短路,用來保護設備,
通常在電線桿上也有此種東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客氣
[是不是就是避電器 或 湧流抑制裝置]==>
一般指 TNR/ZNR 有加在AC IN 保險絲後端  也有並連加在200V / 400V 大電容旁
防止被雷劈  全台大跳電  AC電源異常上昇 這種情況
屬於電力電子 應用差很多  材料也不同

(STU514/P6KE15CA) 叫TVS   比單純ZENER 更適用你目前使用的位置
(想不到 X樺 有這東西  店小二有水準能幫你找到這東西    是我狗眼看人低  )
偏向屬電子電路應用  保護電路異常昇壓

補充一下  你電路上換新的電容  如果再出狀況  這顆(STU514/P6KE15CA) 還是會再犧牲一次
( 14AUG 改SU514==> STU514)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覆大大,感謝大大指導,剛換好電容後,有問大大乙次,那su514是什麼東西,
經大大回覆後,不久,即將pi板及ad板裝回測試,結果很正常,pi板的變壓器,散熱片,
電感及晶體會發熱,而su514無反應,即不會發熱,試了十多分後正常,待到高雄再買,
謝謝指導

网友:
回复 网友A:

SORRY  那個是我敲錯  正確的字 STU514

PI 板 正常工作時  這顆本來就是要 無動於衷
會動作就是12V電壓偏高許多  燈管會超亮 高壓電路部分可能會失控

咦~~[...無反應,即不會發熱,試了十多分後正常,待到高雄再買...]
你現在這個位置是什元件??

( 明天開始上班 待下班時已台灣時間21:00   不能即時回復 多包涵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大大的熱心指導,東西已經買回來,且也先行試驗後,再裝到pi板上,
買回的電壓抑制器,先在公司的電子維修室同事解說後,他說没有看過此零件,

編號為P6KE15CA  12.8V  瞬間瓦數 600W;用電錶測兩端,呈開路

將P6KE15CA  接在可調電源供應器上的輸出端子,且無極性問題,慢慢將電壓調高後
在15V以下均無反應,但電壓調到約16V時,電流逐漸從 1ma上升,電壓調到16.8V時,
電流上昇到3ma時,P6KE15CA 開始冒煙,因而燒損,而電源供應器也因應保護啟動,停止輸出,
拆下P6KE15CA  用電錶測量後,呈短路現像,

以上在公司電子維修室的測試,因没帶相機,所以無照片
在禾樺買的零件  P6KE15CA  12.8V  瞬間瓦數 600W
此pi板與之前各網友所討論的sl7007營幕,電源供應器及高壓部份,不相同
電路板背面圖,及將P6KE15CA  換上
謝謝大大的提供意,該營幕已修好送回客人家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恭喜囉
P6KE-XXXX  系列 瞬間瓦數 600W的TVS  其實挺出名的
尤其是200V  燒到出名

WOLF大的這篇
WISH POWER JL-350P5無5VSB輸出檢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14564-1-1.html

我後來在痞酷內閒逛時發現這篇
W大有發文介紹TVS
TVS瞬間抑制二極管介紹及選用技巧
http://bbs.pigoo.com/thread-6973-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大大提供資料,謝謝
收下精請

网友:
感謝 hhd570731大大
分享寶貴的實例
受益多多
對於我們 剛學修LCD者,有如 難用金錢可換取的寶例
謝謝  前輩們

网友C(2011-09-29):
哇賽爆成這樣~~這對新手是很硬的~~~小弟看看路過~~~加油祝大家都功力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賽爆成這樣~~這對新手是很硬的~~~小弟看看路過~~~加油祝大家都功力更好 ...

謝謝大大的關心,東西已完修,又多一項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