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Audio Control 3XS 分音器內的變壓器問題

楼主(2011-08-11):
最近朋友拿了一台Audio Control 3XS 車用分音器給我修..
說開車到一半突然燒了...打開後看電源輸入端....燒的真嚴重!!
電源IC都燒了

現在問題來了..底下這顆變壓器...六個腳量起來互相都是導通的...
應該有內傷...傷到了@@"

請問有人知道這顆變壓器的規格還是能介紹修變壓器的店家呢?
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除非是自耦型變壓器,否則就是隔離型的,由你附上的圖片看來是隔離型的,如果六支腳全部導通,當然這個變壓器是壞的了。
重繞一顆變壓器應該不划算,因電子分音器不會用到大電流,你可以用電源供應器測出它的工作電壓,然後做一個外接的電源供應來取代,這樣應該比較可行。
參考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阿水大:
我簡單跟您報告一下,何謂自偶跟隔離

1.輸入、輸出的接端, 分別屬於不同的兩個線圈, 叫「隔離」.

2.輸入、輸出的接端, 屬於同一線圈時, 叫「自耦」.

你把一個「隔離變壓器」上的兩個線圈串接起來, 它就可以當成「自耦變壓器」來用了!

當兩邊的電路, 不能「共地」時, 那就要用「隔離變壓器」.

所以,您若要了解該變壓器是屬哪一種,建議只有拆了才能知道了。因為已經損壞@@

本人懷疑該顆是高頻變壓器。純屬懷疑,聽聽就好

网友:
trace 一下PCB上 的  ba4558 dual 雙op IC是工作於單電源 mode或是 雙電源 mode,然後看
pin 7與pin4的電源濾波電容耐壓來推測op ic 的工作電壓設定.

  以照片來看,雙電源 mode可能性極高,若要將車用12v dc轉成正負電源,可以參考mc34063的應用電路(應該類似原板上電源IC),但那還是得用到隔離式的電源變壓器,可能要拆psu舊料才有.

另一方法就是使用現成的DC2DC 模組,加大濾波來降低電源雜訊 dcw03-spec.pdf (998.73 KB, 下載次數: 72)

底下附上一些mc34063的資料.
mc34063.pdf (1.45 MB, 下載次數: 74) MC34063StepUpBd.pdf (448.66 KB, 下載次數: 144)

网友:
幾個IC所需電流應該不會很大
但相對最低使用電壓就有點需求了
所需工作電壓正負12V以上比比皆是

乍看那片PCB我也投士官長一票
輸出是有中間抽頭的高頻變壓器
此變壓器阻抗極低會讓人誤會是
短路了,如果有微電阻電錶就很
意量出來0Ω微阻抗以下的差異

一般而言LT的IC是不便宜的

我的發言參考就好不要當真

网友:
看了一下在變壓器的未端加作半波整流輸出,
如果前端是加在IC端輸出時,
那麼這樣變壓器可能就不是高頻變壓器
而是作電壓輸出耦合成兩組電源輸出,作半波整流
下端還有兩棵綠色電阻型電感作濾雜訊
可能輸出成雙電源用,只有這麼一小塊PCB純猜測
這可能是DC-DC然後單電源產生雙電源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是汽車用的電子分音器
工作電流不大
但一定是正負電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LM2577  DC2DC 輸入最大峰值電流3A
二次側輸出電壓,就看你的線圈比&迴授控制了
http://www.eaw.com.cn/news/display/article/17751
目前我是有做一個
輸入12V  輸出+15V / 600ma  -15V / 600ma 的雙電源,效率約7x%(變壓器圈數比的關係)
LM2577  露拍一顆$40

楼主(2011-11-23):
感謝各位~都忘了這篇
最後朋友直接去換一台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