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W3000 華碩筆記型電腦外部電源不過電維修

楼主(2011-08-11):
一部ASUS W3000,故障原因為插上外部電源時不會過電也無充電

拆機拆到這裡,看到外部電源輸入插座的線顏色怪怪的
拆下輸入插座固定PCB,更清楚看到有些線已經變色破皮
拔下來看,接頭與插座外框,內部針腳都已經燒黑
該線路是採多條並聯方式傳輸正負電(正電四條負電五條),處理方法是拔掉輸入插座PCB與主機板上的接頭,並直接改用較粗電線焊接
組裝回去測試已可正常啟動
有問題的是輸入插座端,主機板端尚正常

維修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這個是電流過大造成的 “燒毀現象“ 嗎?以及可能的原因?

^_^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可以把端子弄到這麼黑,應該是有短路!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接頭沒接妥,導致電流過大發熱燒毀?

楼主:
1.可能是插拔電源頭太大力,只用一顆螺絲固定的DC座電路板受力變形,使該接頭接觸不良
2.接頭品質不好,無法長時間承受電流
3.受潮氧化造成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