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家電維修DIY-聲寶 SK-FB09G(B) 電扇保養(軟)

楼主(2011-08-11):
今天下班前去倒垃圾時,在垃圾堆上看到一台聲寶 9吋電扇,外觀看起來還蠻新的,就順手把它拿起來看一看,2008 年製造,而且還挺可愛的造型。

想說最近常來這裡逛,乾脆撿回去修看看,搞不好可以修好...

拿回辦公室後,插電一試,風扇轉了半圈就停了,但是可以聽到嗡嗡聲。

拆開底座一看,只有開關。
再拆開風扇頭....裡面倒是挺多灰塵的,先用毛刷清乾淨,順便把扇葉也都拆下來洗一下。

用手去轉轉軸,感覺挺緊的...
手邊也沒有什麼電錶、電容錶都沒有,倒是有罐WD-40,就先往轉軸噴一噴,再用手去轉轉軸,沒多大工夫,轉軸就很鬆了,接著就插電讓它自己轉,果然就可以動了...

只是現在吹起風來...WD-40 的味道挺重的....

小弟等級好像還不能上傳照片,所以就用口述囉...反正超級軟的...
相簿網址:https://picasaweb.google.com/110757263221813568401/SKFB09GB9

PS.倒是自從常來這裡之後,每次都會不由自主的留意垃圾堆....該不會退休以後去當拾荒老人吧...

网友:
圖您可以貼阿,
趕快補上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一般這種情形是要在馬達重上耐高溫的潤滑油,用WD40主要功能不是在做高溫潤滑,用在電扇很快就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一般這種情形是要在馬達重上耐高溫的潤滑油,用WD40主要功能不是在做高溫潤滑,用在 ...

新風扇廠商有上油嗎?卡卡的就是廠商上的油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新風扇都會上油,但是久了它也會乾掉,最好就是擦掉重上一次,就可以用很久了。

网友:
這是蔽極馬達,屬於小功率使用場合,若是軸承有束心,必須要先用細砂紙磨掉變色的部分,然後重新用黃油上,另外因為是採用蔽極馬達,所以轉子對位也很重要,若是轉子往前或往後偏移太多,也會影響其出力及轉動

网友:
上面大大說的沒錯,要上黃油才能用的比軟久唷。

网友:
今天撿了一台哥林14吋一樣的問題,我用3M噴一噴裝回去不到5分鐘又該該叫了...

网友:
商品價格太低,導致垃圾增加...

网友:
現今許多廠商講求的不是品質.而是利潤.
消費者買到的電器用品.往往過了保固期沒多久就故障了.(好像故意設計如此)
修理費又讓人覺得不如再買一台新的.(讓人有受騙的感覺)
造成資源大量的消耗與浪費.

网友:
關於 高溫潤滑油品 由其 針對承軸 部分 有以下推薦

X 龍192不但具有潤滑功能:內含牛油成份,其增稠劑為鋰基,防銹功能:內含羊臘成份,防濕功能:羊臘柔性塗料有它不透水的獨特本質,耐高溫:熔點為345°F,最高使用溫度為309°F。

Sxx LGHP2 為日製 高溫 高轉速 黃油 承軸 專用油

http://www.pigoo.com/thread-31193-1-1.html

网友D:
用到SKF就很高級啦~

网友:
有個疑問順便問問....

黃油用久了要重抹時需要把物件拆開把舊油
清掉上新的,如果用在不能亂拆的馬達上是
不是就不適合用黃油了?

网友:
其實我在修電扇時也為了潤滑油認真想過
後來我想到機油是因為它在引擎內須承受高溫及高速運轉
應該能承受電扇的轉速
於是去認識的機車行要了一瓶用剩的新的機油
回來使用後效果個人覺得不錯用

网友:
機油因為是液狀的,容易流失膏狀的黃油比較不易流失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機油之所以可以提供潤滑及保護效果,是因為有油壓存在,讓油可以"隔開並撐起"兩個運動物體間的空隙,當油壓消失,保護膜就會破裂而使潤滑效果打折扣
加上機油為了在潤滑系統中循環,也要有良好的流動性,所以可能無法有效維持在一個開放空間中

而黃油因為黏性高,流動性差,會沾黏於物體上,所以可以持續提供潤滑效果,但也因為黏,會吸附灰塵髒汙及磨損下來的顆粒,所以要定期更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機油之所以可以提供潤滑及保護效果,是因為有油壓存在,讓油可以"隔開並撐起"兩個運動 ...

分析兩者優缺點

网友:
對阿!!像這樣的電風扇!!很多人都會以為馬達壞了~!!!
不過像我們懂得人!!知道在裡面給他沾點油!!他就古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到SKF就很高級啦~

我以前待的工廠就是被 SKF Merge 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