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國際窗型冷氣機板(已解決)

楼主(2011-08-11):
國際這台窗型冷氣有雙馬達
要如何改成現在外面所賣的機板?

网友:
外馬達跟著壓縮機跑

楼主:
外馬達有四條線其中兩條線插電容那另外兩條線要怎麼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馬達有四條線其中兩條線插電容那另外兩條線要怎麼接

一條接電源,
另一條接大RELAY連接壓縮機那一個,
但是須要看一下原線路圖的配線顏色~
如果可以請貼一下圖!

楼主:
大大你說電源是共電的那一腳嗎還是接電源的那一腳
原本那兩條線是做成一個插式快接頭的

楼主:
大大那如果兩條線接錯邊會怎樣?
一條是藍的一條是紅的
其餘的兩條街在電容上共電在一條在接去電容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那如果兩條線接錯邊會怎樣?
一條是藍的一條是紅的
其餘的兩條街在電容上共電在一條在接去電容上 ...

1:沒圖
2.如判斷無誤..高.低速馬達..
3...1主..2高..3低..4啟動..
4.如接錯線....長時間運轉風馬會燒毀...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那如果兩條線接錯邊會怎樣?
一條是藍的一條是紅的
其餘的兩條街在電容上共電在一條在接去電容上 ...

再一下下您就可以貼圖了~
期待您的圖!

楼主:
大大謝謝你的解說
我改好了
真的謝謝

楼主:
謝謝大大
真不好意思這幾天比較忙所以都沒有上線所以現在才回你
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
真不好意思這幾天比較忙所以都沒有上線所以現在才回你
可以的

謝謝您~
加上去了!